CM变CK号机 正面图

楼主(2010-12-17):
加工全长由于自动刀架无法转角,实际可用行程短了从380降低到340,不过可加工旋转半径大的多,已经超过机器的最大旋转半径,4把自动刀架,一把排刀。
小直径(15以内)阶梯轴5秒内车完,原装大托板手轮把手55秒内车完,系统有2个。一台华中NHC21 一台60TT,基本差不多。机床GO速度F12000,Z轴HIWIN C6 2005双螺母滚珠丝杆,X轴内藏式1605。
2号机带自动上下料装置,重力自动送料。
1.5KW变配电机加V1000变频器,无PG矢量运行。编码器4096线每转。力量是相当的惊人。基本来说615改数控是小车中最完美的选择,原因有很多现省略。在05年在机电市场看到的时候就想下手了。
可用在0.5秒加速到2000转,0.5秒内停止,1.2秒内反转。驱动轴升降速度32000
机床刚性本体在小车中还算上等,不过还是不太够,上床架后刚性大大增强,床架仿原厂的,有180KG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唯一的就是床整体还是轻了,在加工速度范围内有共振区,有空灌水泥。
此贴显摆用,拒绝所谓无聊“高手”,加工改造部分无数,现全部省略,只看结果。

楼主:
还专门在中间做了个渣水分离的切削液水箱,PVC制造,很结实,晚上有空上个图。以前的水箱设计的不是很好,使用比较麻烦,渣水分离不好,又不好换过滤网,这次的水箱完全跟新设计很好用。可惜冬天到了。。。。。。。
切削液箱式车床必备之物。

正面图

正面图

楼主:
车床减震油2层,第一层床脚与机架连接部分有硬质聚氨酯橡胶垫,第二层,床脚为金属橡胶复合减震垫脚。

楼主:
下一步准备安装敞开式滑动防护罩

网友:
 看看~~~~~~~·

中毒已久,准备上床了~~~~~

网友:
图太小也太少  看不出啥子来  多上大图

网友:
请上主轴电机和变频器细节图

网友:
请上细节图

网友:
好鸡
CM615有两种型号,有一种床身是加强的.

网友:
好厉害 !能否上图看观摩一下 :2号机带自动上下料装置,重力自动送料
上一下改造成本可以吗?

网友:
这种床身强度好许多

楼主:
过滤网安装部件

楼主:
切下来的PVC板。5MM厚,有点像拼装海模用过后的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