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问黑丝机的碳杆连接处怎么处理

楼主(2010-12-17):
泡丝机试飞成功,心里那个爽啊
准备难度系数增加到2.0  试做个黑丝看看。就是不知道碳杆的接头怎么处理?是要交叉叠起来呢?还是另裁一小节做辅助连接呢?还有翼台处贴膜的时候怎么处理才能让贴膜平整? 谢谢!

网友A:
连接我用棉线+5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我用棉线+502

但连接部分怎么接呢?用小节碳杆辅助连接? 交叉连接? 还是用碳管连接? 感觉第一种方法能保证翼面贴膜的时候平整,但强度不如后两种,不知高手们都怎么做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种连接我用中间的图示,外面加上热缩管,再点上502。 高手们的做法就要高手来回答了。

网友:
我的机翼连接件

我的连接件

机翼连接件

机翼连接件

网友C:
细节描述可以看我的黑丝小姬帖子,那个帖子有cad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连接我用中间的图示,外面加上热缩管,再点上502。 高手们的做法就要高手来回答了。

 这种工艺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细节描述可以看我的黑丝小姬帖子,那个帖子有cad图纸

谢谢!我看看去。
这种类似第三种方法吧

楼主:
已初步选定第三种方法,翼台的部分比较好整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