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0-12-17):
我的凤凰模拟器出现这种问题。 请问怎么解决?  图片最后两个字是“controls men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 控

有接控才这样。

网友B:
学习好英文是很重要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好英文是很重要滴

英文我会。 但这个版本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C:
選擇搖控器之後, 下去校正及編輯, 設置頻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選擇搖控器之後, 下去校正及編輯, 設置頻道~

谢谢! 还是不行!

网友:
你出现的这个问题在千红的模拟器安装帖子里面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