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遥控电池问题,麻烦天地飞MM和用过的同志们解答!

楼主(2010-12-17):
我用的是VB Power 1500mAh 6V 接收机电池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100370661
由于初学,JJ都还没有飞起来,遥控也只是很少间断开一下,在室内做一些测试,感觉总开机时间都不到1个小时就报告警了。
其他时间都是关机,电池没有取下来,一两天就得充一次电。

新充完电的电池上上去开机检测只有4.6V,这打开后盖用万用表量电池的另一个接头,显示是6V以上。

麻烦天地飞MM和广大同志们解答一下:
1. 用充满的6V镍氢开机检测电压是多少?
2. 正常开机情况,不作任何操作,1500mAh的6V镍氢应该能坚持多长时间?

我得认真测试一下我的遥控,真有问题就得找卖家了。

网友:
灌水 潜水

网友A:
我测过用4只南孚5号电池供电时,工作电流是160多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过用4只南孚5号电池供电时,工作电流是160多毫安。

我回去也测测电流。

网友:
我用4节南孚,总开机时间能达到10小时左右,此时电压下降到5V,因为不知道低到多少V就会失控,遂更换电池。
你们的最低都用到几V啊?XDM

网友:
上图才是硬道理,4.7V了也没报警,我测过电池电压和屏幕显示的几乎没区别,也试过在菜单里改“使用电池”改成镍氢电池也没什么变化。估计楼主的控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控肯定有什么问题,我新买的天七,用四节南孚,开机四小时,电压才下降了0.2v,玩模拟器又开了大概四五个小时,电压也只降了0.1v,返厂看看吧,

网友B:
要对应电池设置 报警电压不一样

网友:
4V 以上应该要是安全的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对应电池设置 报警电压不一样

我也改过电池设置,选的镍氢,没有用。
我的控一上电池显示电压就不到4.7V,降到3.8V以下就报警,这时我就得拿出来充电。

我得回去测测电流和待机时间,再找卖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VB Power 1500mAh 6V 接收机电池,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100370661
由于初学,JJ都还没有飞起来,遥控也只是很少间断开一下,在室内做一些测试,感觉总开机时间都不到1个小时就报告警了。
...

您好:
           1、测试下待机和工作时电流,如正常就不是控的问题,2、同楼上的一样换几个南孚电池试试。3、联系售后返厂。谢谢!

网友C:
楼主使用电池不对
你用5节镍氢,充满电后电压应该接近7V(电压过高)。注解:一节镍氢充满电1.4V
建议用改用四节镍氢
我用一节锂电(手机电池),公称电压3.7V,充满电4.2V,非常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使用电池不对
你用5节镍氢,充满电后电压应该接近7V(电压过高)。注解:一节镍氢充满电1.4V
建议用改用四节镍氢
我用一节锂电(手机电池),公称电压3.7V,充满电4.2V,非常好用。

新鮮啊,你上哪看到樓主說5節電池的接收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鮮啊,你上哪看到樓主說5節電池的接收電了?

楼主帖的第一行就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
确实新鲜。。这个电池广告就是 1500*5串联的。。1.2*5=6。。。。。好象是广告帖也

网友:
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