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图片生成的浮雕,凸起部分的线条变得幼细了。

楼主(2010-12-17):
怎样才能让凸起部分的线条既不会变粗也不会变小呢?

网友A:
用照片生成的浮雕G代码。Z够累的。一个劲的跳啊跳啊
你的问题不懂。不喜欢用这样的软件
刀角度不对?

网友B:
浮雕的长宽要和Z轴高度有个合适的比例,才不会过粗或细了.如果Z轴高就会显细,过低就会显粗平了.

网友C:
【怎样才能让凸起部分的线条既不会变粗也不会变小呢?】
这个办法除了自己改善一下原始图的锐度和解析度以外,最好的办法是自己钩一个矢量文件,CAD或者AI都可以做,不一定勾完全图,局部修改也可以。让ARTCAM根据矢量来生成浮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