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像这种木制拼图是用什么设备做出来的?

楼主(2010-12-17):
这种设备贵吗?可以用来切轻木吗?

网友A:
是模具冲压的

网友:
刀模冲压,不批量的话不适合拿来做轻木(成本巨大),当然大批量的话比激光还好

MK的套材就全都是刀模做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模具冲压的

刀模冲压,不批量的话不适合拿来做轻木(成本巨大),当然大批量的话比激光还好

MK的套材就全都是刀模做的了。

学习了!多谢老师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