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特威ZTW电调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0-12-17):
我有个ZTW40A的电调,最近出现了问题,有自检声,就是带不起
电机
,电机抖动。来回推拉油门有很小的几率可以启动电机。启动后只要电机不停下来,就正常。再停下又是难启动。换过电机,确定不是电机的问题。剪开电调蒙皮没发现电子元件的外观有问题。在检查时电调接2S锂电正常启动的几率很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香蕉插头和T插都检查了,没有虚焊,放大镜检查电调元件也没有异常和虚焊的现象

网友A:
明显是缺相,换个电机试试

楼主:
谢谢LS的,电机换过,电机线也检查过。不是电机的毛病

网友B:
估计不是电调的事!

网友C:
我的已经发回去修了,跟你的一样故障

网友D(2011-06-06):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接外转的抖动,内转的可以正常启动!我的ztw40a电调已经把外皮剖了,还可以维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