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 1680电池问题

楼主(2010-12-17):
天行者 1680
电池
如何配置!新手问!谢谢。

网友A:
2200-XXXX,看你怕不怕重
一般都是2-3块2200或5000左右的

网友B:
最经济的 两块3s 2200并联或者 4s 2200并联
或者一块 3s 6000 或者 4s 5000

网友:
我晕,我起飞重量5斤多,用的4S5500电池和3S3300电池(OSD供电),不然机头压不下来,重心调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