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v120d02改4g6s..

楼主(2010-12-17):
请问 d02可以改装成 4g6s吗?
如果要改需要换什么零件呢。。。。
谢

网友A:
 有4G6S改D02的没听说 DO2改4G6S的, 我有4G6S 和你换啊 呵呵。 貌似主轴 旋翼头组件换一套就行 , 塑料的旋翼头组才35 淘宝
+一套副翼15 +主轴15 搞定

楼主:
主要现在d02零件脆弱了点,不好找副厂零件。那个CNC的斜盘也有人反映不是很好。所以想先换回4G6s。。

网友B:
回复 楼主:
買一套4G3旋頭套裝,4G6主軸,4G6斜盘,一對副翼及4G6拉杆便可以了,其他是一樣的.
請注意由於V120D02跟4G6行程動作是反行的,最好找個老手幫幫手SET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