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意见贴。。。移动龙门还是固定龙门

楼主(2010-12-17):
新JJ的导轨到了

2*400 双滑块

2*300 双滑块

2*200 双滑块

到底是做固定龙门还是移动龙门呢

每种情况各个部位厚度如何呢

初步考虑用固定龙门,底座用450*350*30mm,中间铣出来430*330*5mm的槽,然后回火,然后精磨找平

固定龙门用200*100*30,线切割出两边固定的耳朵根螺丝孔以及各种安装孔

由于线轨高度很小,所以无法提供足够空间容纳滚珠丝杠的螺母,所以用两条钢块加高,钢条上嵌入固定线轨

用200*200*5厚度做台面固定板,钻孔(用于固定滑块和台面)

用200*200*25mm厚度钢板做台面,水磨床后钻孔,然后回火后精磨两面,同台面固定板连接

用320*100*30mm厚度钢板做Y轴连接背板,同两侧龙门嵌套后螺丝固定,工艺一样是水磨床后打孔攻丝然后回火精磨

Z轴固定板类同

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另,此JJ不打算用来干太多金属,顶多就是偶尔做做铝合金或者铜的小模型零件,主要用于加工碳纤维

网友:
移动龙门呢

网友:
不是经常开粗就不用那么多钢板了吧,这个方案花费很大,米多的当我没说...  ....

网友:
双滑块的话用固定龙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开粗,但是要用很细的刀经常走。。。。

楼主:
回复 网友B:

5000是说钢板还是说整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0是说钢板还是说整套?

钢板带机加工

网友:
固定龙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怎么用,钢板没多少钱

机加工也看怎么分配,如果全部包括面都用线切割,那当然不够,如果合理安排,用不到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解决固定龙门的时候最下面一对导轨的防护

楼主:
解决了,20块钱买了一套类似风琴板的橡胶带,足够3个轴的防护了

楼主:
今天主轴更换回来了

这回是真的精密风冷模具主轴了

连插头都不一样了,原来尾巴上4个头,现在3个了

打表,测,转子出轴外圆0,内孔锥孔分别打几个点,稍微跳动,夹3.175硬质合金铣刀打柄,0,换千分表,还是0。。。。。换点。。。。还是0。。。。是不是表坏了。。。。。用手指极其轻微的轻轻触碰刀尖,表针晃动

哈哈,可见厂家还是能提供好产品的,只是平时不注意给你提供,哎,可惜了中 国产品了,本来都该是精品,就差在工作态度上

上图,导轨,防护罩,主轴,变频器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20块钱买了一套类似风琴板的橡胶带,足够3个轴的防护了
这个在哪里,啥店买的?叫啥?

楼主:
你在深圳吗,我是在西乡大门买的,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哈哈

20块,我还没讲价

网友:
变频器板那里弄来的。价格高吗

楼主:
变频器也是广东产的,400,有淘宝,质量还好,厂家很负责,头一个面板有个按键不太好用立刻发来一个新的,旧的都不用退,很负责的

网友:
固定龙门
牢固些

楼主:
初步决定用固定龙门了,明天去弄钢板,还在想优化工艺节省开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频器也是广东产的,400,有淘宝,质量还好,厂家很负责,头一个面板有个按键不太好用立刻发来一个新的,旧的都不用退,很负责的

赚了哈 ~~2个花1个地钱钱

网友D:
我见过一种龙门铣,既有固定龙门稳定结实的优点,又有移动龙门行程大的优点,缺点就是外观差点,Y轴要两个电机驱动。

网友:
白兔. .类似MGN的薄型导轨最好不要在导轨下掂钢条加高.不好调整.就算调整好了.加工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震动噪音你会哭的.

建议:用厚板直接加工出加高的导轨底座及底板,一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一种龙门铣,既有固定龙门稳定结实的优点,又有移动龙门行程大的优点,缺点就是外观差点,Y轴要两个电机驱动。

有没有相关的图片??参考一下结构,计划的小雕就是双Y轴

网友:
micRo,外形不错,就是机身结构太单薄,粗重点的活干不了;
Y轴结构外形有头绪了 ,赶明solidworks   CAD 画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