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饭又发神经了。。。650的USB模块的改造

楼主(2010-12-17):
 在模块加了个开关,以后升级固件都不用拔线了 看图看图,还有食品食品 彭,已经采纳了我的建议。。。以后的模块就会有这个开关了
http://www.tudou.com/v/sBFraWOyHw4/&rpid=43002104/v.swf
http://www.tudou.com/v/sBFraWOyHw4/&rpid=43002104==.html

破坏中,大家别学我哈

破坏中,大家别学我哈

继续深度破坏,嘿嘿

继续深度破坏,嘿嘿

连线中

连线中

开刀嘛包扎伤口是少不了的

开刀嘛包扎伤口是少不了的

有电子基础的可以在这接个开关就可以了

有电子基础的可以在这接个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A:
升级前。都要把飞控的上的联线都要拆掉的才可以升级成功。如果不拆有时会失败,你是不是也应该在那些联接线都加开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前。都要把飞控的上的联线都要拆掉的才可以升级成功。如果不拆有时会失败,你是不是也应该在那些联接线都加开关呢?

看图,看视频,通到飞控的4根线有1根是5V供电的,我意思就是说升级前得把通到飞控的5V供电切断( 类似STC单片机的程序烧写),然后在调参软件选好固件点击下一步。。。直到提示“请将飞控与USB模块连接”这时再接通5V供电就可以升级了 反正我每次都可以升级成功

网友:
有些玩家需要拔掉其他设备连接线才能升级,主要是USB供电不足导致的。

网友:
这货不是宿敌

网友:
我想我的XTR模拟器正5V加的个按钮开关也是这个意思。
每次插拔USB太麻烦了,直接按一下就OK。

网友(2011-02-16):
你简直成了X的后备智囊了···········

网友:
这模块就一USB转COM的玩意儿!貌似芯片是PL2303

网友:
似乎是usb转t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