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进水过,启动不是全速??怎么会事?

楼主(2010-12-17):
飞机飞到河里,电调可能进水了,开始启动不了电机,拿吹风吹了吹,勉强能启动(一卡一卡的),放了半个月,能启动了,但是速度不是全速(电机转动像有东西卡到一样的声音),昨天把外皮剪了,好家伙,有个地方发热严重,估计是有水造成的,用吹风吹了10几分钟,没效果,还是启动不全速,有一个地方发热严重,谁知道这是怎么会事??好盈60A.

网友A:
估计是MOS管坏了  ,电调进水一般都会坏的要是没做防水保护的话

楼主:
画圈的地方发热严重,昨天吹了下,今天好象又好点,是不是连接处有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MOS管坏了  ,电调进水一般都会坏的要是没做防水保护的话

MOS管坏了,电机还能启动吗??

楼主:
这是正面图。

网友:
1、 用棉棒蘸无水酒精 把发热那个部分附近的电路板都清洁一遍。再彻底吹干,试一试
2、那个管子 上面写的什么字?如果能判断出型号 买新的替换上去试一试

网友:
那个管子应该是7805  5V 三端稳压管  或者其他5V 稳压之类的管子 不应该是这个东西坏了

这个 本身就是会发热的

居你的 描述  还是MOS 其中 坏了一个或两个 (缺向)

要修 还是找专业的老师 修吧 能修好的

网友:
同意8楼观点

网友:
MOS管坏,也有可能是MOS管驱动部分坏。你画圈的是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