囧囧囧---天行者太不抗风,首炸---囧囧囧

楼主(2010-12-17):
   今天风力也不算大..南方2级 阵风最高3级..天行者飞的不稳定..尤其是开了平衡仪 (FY21)操控很呆板..不听使唤...来不及切换手动模式...撞上楼房,首炸

损失:
头破,肋骨断,露肠子   万幸的是没有炸到人堆里...400米外撞楼坠落.... 离地3米处露天6桌麻将...

事故总结:
1.天行者 最好是微风天气飞行...遇上阵风天气,操控很飘忽..
2.平衡仪打开,操控会很呆板.计算好提前量..否则来不及做规避动作.
3.平板天线的信号接收角度很小.除非有朋友手动跟踪.否则丢信号的几率90% (5.8G 小平板天线).近距离试飞测试,还是原装全向天线强.安全可靠.
4.天行者 有几处薄弱结构点...炸鸡必烂...新机要做补强.

楼主:
首炸终于来临...不败之身的.最后的起飞

楼主:
还好有玻璃钢热靴保护...否则机头会完全变形..

楼主:
凄美的仪表板..还没来得及欣赏就毁容了....唉....该死的5.8平板天线...

楼主:
破皮见骨...还好碳纤骨没断.

楼主:
主翼的2根肋骨断裂...只要是主翼触地,这个位置必炸...新机要加强这个受力部位....

楼主:
还好这次都是小伤...电子设备都寻找到...没有损伤....要不然..提控回家...那就OVER去....

FPV啊..没有经验真是吃亏...

网友:
今天我也飞了

网友:
一辉
性别:男   登场年龄:15岁   诞生日:8月15日(推断为1971年)   实际星座:狮子 身高:175cm   体重:62kg   血型:AB   出身地:日本   修行地:南太平洋死亡皇后岛(虚构)   师从:神秘圣斗士基鲁提(GUILTY)
必杀技
  ------凤翼天翔(以拳压掀起高速风,造成极强破坏力的斗技)   ------凤凰幻魔拳(对神经系统进行打击,使敌手产生幻觉,丧失战斗力的斗技)   圣衣版本:最初青铜圣衣、新生青铜圣衣、最终青铜圣衣,极乐净土暂时使用过的狮子座黄金圣衣以及凤凰座神圣衣

网友:
坏的地方和你这个差不多 在尾舵附近 现在修复飞机明天在飞

楼主:
不过EPO机身好处还是大大的...
超级耐炸....炸了回家胶一下..立刻复 活...

要是轻木飞机这样炸法....过去捡舵机和电线..然后一把火烧

网友:
这个是视频 电池没电了拍的时间不多

网友:
楼主,在平衡模式建议用方向舵来控制您的机机,副翼基本不用操作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那种珍珠棉(EPE)做机身啊,也就是包装光驱那种“韧性泡沫”,绝对百炸不烂的。

网友:
鱼龙混杂,魔界名符其实

网友:
我也是首飞炸了,因为接收的问题,电机跟粘电机座的泡沫炸飞了。。。没找着。头部自然不用说了,没穿鞋,也是破了一个大洞,就这样我也补好了,不过因为没有电机,暂时放那时还没开始试飞。

网友A:
曰哦,我凌晨两点看这贴,没往下拉,好安静的突然传出一声嚎叫吓我一跳。马上寻找声源原来是12楼的视频自动播放了。

网友:
起飞怎能用平衡模式???起飞建议不用任何模式,因为每次飞行的风向,风速都不一样,需要一定的高度速度才能开平衡,起飞时速度高度都不够,看了楼主的炸鸡说明,其实我感觉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经验可以挽救你的飞机啊!下次手动升空,其实我装21AP一般在100米才开平衡模式或其他模式,期待楼主早日升空

网友:
感觉LZ在基本飞行技能还不太成熟的情况下,就匆匆上了FPV。建议好好练练基本飞行技能,不要操之过急,避免不必要的炸机损失。

楼主:
嗯...手太痒...机器性能都还没摸熟....
改明天把设备卸下来,先练习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曰哦,我凌晨两点看这贴,没往下拉,好安静的突然传出一声嚎叫吓我一跳。马上寻找声源原来是12楼的视频自动播放了。

同上,除了灵异就是异灵!也吓了我一跳。
现在凌晨三点了,一会四点不干净的东西就都出来了,不过大家别担心,5点半他们就回去了,在这个时间里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乱飞!

网友:
楼主的驾驶仓很漂亮,能给一份图纸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翼的2根肋骨断裂...只要是主翼触地,这个位置必炸...新机要加强这个受力部位....

今天也炸了,天行者第一次炸机,原因是20A没有设置好,匆忙上天.炸的位置和楼主一样,也是碳杆上部泡沫损坏,确实是个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