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敌潜水员高级菜鸟低级提问~关于翼龙的电机方向

楼主(2010-12-17):
山寨翼龙~上天后老右拐,检查了前后机翼都没有问题啊 该垂直的垂直,该水平的也水平了,那就找找是不是电机角度问题,这个后推的鸡鸡,应该如何调整,蓝还是红呢,是不是应该和前拉的相反,调成蓝色那样,飞机才会向左飞正了呢~谢谢各位~

网友:
电机应该有个下拉角的吧

网友:
不好弄的,强度使问题!

网友:
红的是对的

网友:
已经拐右了,还红色,不是更拐右吗?我认为蓝色。

楼主:
 搞糊涂了

网友:
可能两个都不用你螺旋桨是逆时针转的  所以会有一些反扭力形成 按照你现在说的 可以直加一个下拉角试试  还有一个就是翼龙是皮筋绑的机翼  你可以看看机翼中点是否落在机身中间  看看机翼上反角是否一样   还有你的方向舵是否和机身中点在一条线上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 你机翼是否加强   加强的时候不会上天以后成大V字型

网友:
其实你如果搞不清的话,就不要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