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JR卫星选spektrum satellites还是spektrum Hires satellites

楼主(2010-12-17):
V8JR卫星选spektrum satellites还是spektrum Hires satellitesfile:///C:/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597223852/Image/KXH91~2$O8~8QSAN[]~W%60PN.jpg file:///C:/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597223852/Image/~D4OXC6G6TI7UHW6)8739E1.jpg

网友:
升级固件吧,新版固件不用纠结了,只有一个选项了 spektrum satellites
高速模式有问题,不要用

楼主:
沙发,我的是迷你5.0PRO,还升级固件,还有更高级的吗?新版固件不用纠结了,我的软件是更新到5.0.12

网友:
你好,官方文章如下:
Recently we discovered some problems with the Spektrum high resolution mode. It turned out, that it is currently not possible to run this mode with two satellites absolutely safe. Depending on unknown circumstances, it can happen, that the radio link is weak, which expresses in yerky running servos, and short dropouts. It appears to happen per bootup, so if the link is ok, it will stay ok, and if it is weak, it will stay weak.

Since this situation is not satisfying for me, i strongly recommend not using the high resolution mode anymore until a solution is available. Probably your setup is not affected, but since we cannot be absolutely sure on this, its safe to not use hires to completely avoid probable problems in the future.

Please go to the "Receiver" Tab at the Setup Screen and choose "Spektrum Satellites (1 or 2)" instead of "Spektrum hires Satellites (1 or 2)". Then redo the transmitter calibration, since the high resolution mode usese different centers and throws. I apologize for any inconvenience.

网友:
官方连结
http://www.vstabi.info/en/hires_issue
程生

楼主:
知道了,谢谢各位

网友:
我也不知道 只知道 第一个可以对上码  第二个不能对码
我的是5.0大vbar  ex版本 不是 pro

网友:
V8接个小卫星真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声是问句V8接小卫星有何意义??什么是小卫星~?: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