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流变速

楼主(2010-12-17):
      有哪位高人知道双流变速的结构 不是3个差速器的那种   哪个很复杂
现在发现有2个差速器的双流变速箱   有谁能提供图片 图纸  方面的技术
以前发现过   貌似很简单 但看不懂 不知道啥原理结构 图也不知道在哪
里  本人要做一个装备T34坦克  急死人 还请各位帮帮忙    拜托了:loveliness:

网友:
LS正解
图画的一目了然啊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把两个差速器外壳齿轮咬合在一起。
其中一对半轴通过一个齿轮咬合在一起。
另外一对半轴是输出。
这样,外壳转,这两个差速器外壳是互相逆向旋转。
这边半轴这边转的话是同向旋转。
如果外壳转,那差速器的左右半轴应该也是根着外壳转。
但是外壳是互相逆向旋转, 齿轮这边半轴是同向的齿轮,那么这边半轴就锁死了,。
那输出轴那边就跟着外壳转。就是
哎呀打了半天把我都打晕了, 加群说“7454938

楼主:
能不能有详细的图纸啊   看了楼上都搞糊涂了

楼主:
找了个图

看看这是不?

网友(2011-01-27):
好贴,做记号,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