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掏到个OS50发动机,想自己组个油直玩玩,有几个问题 ...
最近掏到个OS50发动机,想自己组个油直玩玩,有几个问题不清楚,来请教下

楼主(2010-12-17):
以前一直玩电直,最近掏到个成色不错的OS50
发动机
,现在想自己组个油直玩玩,有几个问题不清楚,希望有知道的朋友指教下。
1 现在手上有的
遥控器
是Futaba的6通道遥控器,发射机是6EXHP,接收是R146iP。不知道能不能用到油直上?能的话,接收的电源怎么接,发动机油门怎么接?
2 斜盘
舵机
如果用3003的话,比我现在450上用的65mg的拉力整整大了一倍,R146ip接收能承受的住吗?
3 锁尾能401加9257行吗?
主要是想尽量利用现有的东西,控制下成本。

网友A:
146好像是电动版哦

网友B:
401能用,9257力不够,要换9254。6通可能不够用,油直要加定速器。还有发动机没事最好别拆了,50停产了,而新手拆发动机容易把活塞环弄断。

网友:
谢谢几位了,看来还得去整个接收了。。

网友C:
安全第一

网友D:
油直不一定要加定速, 調好曲線才是基本
3003 就算了, 不是不成,就是準確性比3001更爛,
當然比那些山寨得嚇人的舵機好.
飛懸定及簡單航線免強頂得住.
401沒問題, 尾舵只少要求s9254 , ds620 ,或其他0.06sec 的3kg 數碼舵機
6EXHP只可說 難調,穩定性一般.ppm 就免了,最低要求是spcm
想省電源用上 3000mah 以上的4.8v 電池, 好點用ubec .
還有電顯, 起動器材, 安全要緊
設備失控 油直可比電直可怕多了

网友E:
1,能用,接收机需要另外加接收机电源,可以使用2S锂电+BEC或者4S镍基电池,总之控制接收机输入电压在6V以下。发动机需要由舵机控制油门。
2,3003可以,但不要指望能做出什么动作。接收机只是作为继电器使用,所以只要保证输入电压不要超标就没问题。
3,401可以,9257勉强能用在30级直升机上,50级直升机至少要用9254。或者你愿意降低401的性能,也可以用模拟舵机,这样可以便宜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