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操作系统下出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2-17):
提示这个错误,搞不懂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示这个错误,搞不懂是什么意思了。。。。

你升级到 1.21固件后,请使用新的调参软件:下 载地址

网友:
小cai神也被X毒害了

唉……

网友:
呵呵、我的是B4、你的是B5、有意思、软件的问题、

网友A:
win 7 好玩吗 有空也玩玩

网友:
昨天也遇到这个问题,琢磨了下应该是调参软件的问题,升级了软件ok。

楼主:
原来如此,晚上试试

楼主:
换了软件可以了,不过升级固件的时候又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软件可以了,不过升级固件的时候又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一般遇到这个问题,都是USB供电不足导致
2个办法:
1:换一条双头USB取电的线
2:拔掉接收机,电调,AHRS线,单独为飞控升级。

楼主:
果然是这样,断开接收机就可以正常操作了,谢谢楼上指导

网友:
想像無極限

引用 网友A:
win 7 好玩吗 有空也玩玩
又見高手!上天下地都得,睇你喇。

网友:
 版主也中毒啦

可惜本人错过团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