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时候 电机一卡一卡的 电调热 什么情况

楼主(2010-12-18):
 而且油门推高了 也不见加速
就一直慢慢的 一卡一卡的转
2个3s并联的6s
电池
80a电调 原厂马达

网友A:
电机插头是你自己焊的吗?会不会有一根漆包线没焊上导致不对称?

楼主:
真的,,,,,我用手摆动了下中间那一根。。 断了。。。
谢谢楼上~

网友B:
哈哈,这问题,肯定是电机缺相,楼主要是觉得焊得不可靠的话,最好找个老手帮忙把另外两根焊一下,要不再有一根还没焊好,飞上天了容易

网友C:
无刷电机 有一根线 断路 就会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