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和小工具干上了,再D一个桨平衡架

楼主(2010-12-18):
桨的动平衡咱做不了,静平衡可以凑合弄一下。
切几个木条,用牙签弄两个竹钉,在打磨2片洞洞板备用。

装配起来,弄条钢丝架个桨上去看看。

拿起砂纸,我一阵磨,再看看,成了。

网友A:
磨哪里?这个很重要,磨根部效果不大,磨尖端又怕改变螺距,磨中间那可是对拉力贡献最大的地方,翼型磨坏了担心影响效率和拉力
但是磨完了更平衡,震动更小,转速更高,损失的效率可以得到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磨哪里?这个很重要,磨根部效果不大,磨尖端又怕改变螺距,磨中间那可是对拉力贡献最大的地方,翼型磨坏了担心影响效率和拉力
但是磨完了更平衡,震动更小,转速更高,损失的效率可以得到补偿

说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哪里?这个很重要,磨根部效果不大,磨尖端又怕改变螺距,磨中间那可是对拉力贡献最大的地方,翼型磨坏了担心影响效率和拉力
但是磨完了更平衡,震动更小,转速更高,损失的效率可以得到补偿

我是先把正面的字磨了,然后是翼型部分整体打磨,还不行就着重磨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