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控,不知道有没有先例!

楼主(2010-12-18):
当是买控时不懂,听人说2.4G的控好,就买了个JR2.4G的控,但是现在准备上
FPV
了,发现2.4G的控虽然能玩,但是不是最佳控选,要是把控卖了换吧感觉损失也大了,毕竟是好好的控,就想着把控改成72的。不知道有没有改过或者说这个想法能否成立。特请教!

网友A:
换高频头应该就行了吧 呵呵 坐等高人

网友B:
能不能改变FPV设备的频率呢?
记得有一种5.8G的FPV设备不会与2.4G冲突

网友C:
你还是再买一个吧!
你还是再买一个吧!

网友D:
从模拟口取信号,然后加功放就可以改成fm信号了

网友E:
降级了啊

网友F:
六楼正解,模拟器接口可以利用

网友G:
外接高频头。不过太麻烦,每次出去要带一溜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