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X7的朋友 麻烦进来一下

楼主(2010-12-18):
请教个问题啊 襟翼应该用哪个通道啊?我只能接在起落架通道 波动开关  才有反应 接到其他上面就没反应啊
控最右边的开关 是两档的 能否设置为两档襟翼?

网友:
这个系统菜单很白痴的说。。。

网友A:
同感,DSX7的菜单操作感觉超级麻烦,DSX9的滚轮设计方便很多

网友:
DSX7 很好用  性价比很高

网友:
DSX7没整过襟翼。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感,DSX7的菜单操作感觉超级麻烦,DSX9的滚轮设计方便很多

用9x的深表赞同
不过,也搞过DSX7,说实话,还行。
Flag开关应该在左手上面最后一个3档开关
不过,一般只有大的像真飞机用襟翼。小飞机不推荐用

网友:
用D7不过没用过襟翼  进来学习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我是一米四的塞斯纳 改了襟翼 想试试效果如何 估计会比较失败 哈哈 动手就快乐 图个乐呵

网友:
如果是9X之类的话,还有个延时功能
DSX7就没有
开襟副翼混控功能要进系统菜单
我记得是按住DOWN和SELET开机
进去之后选WING模式
然后第一个选项FLAG 选择ON
然后关控,重开。就可以了

楼主估计是自己加的襟翼
那么就Y线连2个襟翼舵机,连到6通道去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已经设置好啦 谢谢主席!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