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求助

楼主(2010-12-18):
请问车床的调速电路板烧了能用其他设备代替吗?可以的话教教小弟。谢谢(烧毁的电路板发回厂家一月还多的时间,现在电话都不接了)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
自己顶下。路过的高手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
好惨,直接换三相交流电机改变频吧,幸亏没买2K4,俺的180V要是有零件坏了,小潘会及时给换新的。看来售后服务质量很重要啊

楼主:
现在知道了用三相交流电机改变频哪位高人能给推荐下三相交流电机和变频器的型号个规格呀,谢谢

网友:
这种调速板的控制部分应该不容易坏的,查一查大个头带散热的家伙,比如:可控硅、MOS管。。。,或许就能查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问题是板子已发回厂家了,要不我都自己修了。给有其它办法谢谢了。

网友:
参考一下老狼的帖子吧,人家就是用三相变频改的2K4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light=%2Blaolang%2B

网友:
变频器要220V的,要比电机大一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给推荐下三相交流电机和变频器的型号个规格呀,谢谢

网友:
同问,我750瓦电机,1410prm,都打算用吊扇调速器试验一下了,知道功率不够,应该用什么啊?

楼主:
有高手能说的详细点吗?

有高手能说的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