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作的80飞翼 爱出现螺旋 什么地方不对头?请指导

楼主(2010-12-18):
题问

网友A:
长什么样?翼型配置情况?

楼主:
三角小翼在两边的正飞翼 xxd2208 2600 电机 6040浆 好盈30 电调 3s 1300格式

网友B:
1:翼面不平整或扭曲。
2:三角小翼不正有偏角。
3:推力线角度不对。

网友A:
三角小翼切尖没?

网友C:
同意板凳的意见
另外加大垂直尾翼的面积减小舵面面积和角度可以有效解决爱失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