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MZ 和5014对频出现问题

楼主(2010-12-18):
对了好几次都对不上,连接数据线也对不上,后来看了下说明书发现问题,5014可以接受29 35 36 40 41号频段,而控里面只可以选择17 18 19 20 21 50 51 52 53 54号频点,这是咋回事啊,高手解决下

网友(2011-11-08):
引用 楼主:
对了好几次都对不上,连接数据线也对不上,后来看了下说明书发现问题,5014可以接受29 35 36 40 41号频段,而控里面只可以选择17 18 19 20 21 50 51 52 53 54号频点,这是咋回事啊,高手解决下

控和接收机不是一个地区的,可以改控的高频头为全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