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GY520和DS420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0-12-18):
我的GY520之前和MKS的DS545连接无反应,网上查了查,据说是DS545开机时检测到了有干扰而锁定,只能工作在1520us78HZ的状态下,也不知道这个状态怎么设的。后来我换了亚托DS420连接,接电尾舵机依然没任何变化,带电插拔一次就可以了,但网上看到有人是这样再用了,请问我用GY520陀螺和DS420尾舵机,如何才能正常使用呢?

网友A:
我的gy520+ds520之前也是这样,我当时懒得去管,每次都是插拔一次舵机,后来因为电调坏了,换一个电调,这个现象出现的几率就很小了!所以我怀疑和bec的电压输出时候稳定有关系,尤其是插电池的一瞬间。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gy520+ds520之前也是这样,我当时懒得去管,每次都是插拔一次舵机,后来因为电调坏了,换一个电调,这个现象出现的几率就很小了!所以我怀疑和bec的电压输出时候稳定有关系,尤其是插电池的一瞬间。仅供参考!! ...

我换个电调试试看,在国外网站有说是2.4G接收的关系,等146p接收机到货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