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紧急求救,拆主轴!(主轴已装好,原来不复杂)

楼主(2010-12-18):
手扳车主轴不活络,正在拆主轴。
——已经拆了靠近车刀一面的端盖,看见里面的轴承。尾端的两个大锁紧螺母,也已用钢钎敲下来了也看见了轴承。
下面怎么拆?我用木头垫在尾端,用榔头向拖板方向敲,敲不下来。
我敲的方向对不?另外大家帮我看下,拆干净了没有,有没有其它机关?

请大家帮忙,教教我,万分感谢!!! 已

网友:
一般都是用黄铜或紫铜棒垫作敲,木头不吃力的。

楼主:
方向呢,我敲的方向对不?

网友:
第一个图上的轴上不是有个台吗,有个台往里怎么打呀?往里不能打那想必就是往外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导,我就敲第二张图上面的
另外,一定要铜吗?

网友:
不用铜用其他比钢软的又能吃力的也行,前提是不能把轴打毛了或轴头打憋了或大边了。

网友: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导!
就像您说的,木头都砸烂了,不敢砸了,万一榔头直接砸到主轴上,损失就大了。
看来自己在家里不好弄了,需要找外协。

网友:
找块铝板垫,从屁股往卡盘方向 对准 使劲。歪了=轴弯

楼主:
搞定

还是不甘心,用木头又试了几下,居然敲下来了!
特别感谢同志们的悉心指导! 同时感谢5iMX提供的现场直播平台!也感谢其他各位围观同志,您的围观是我表演的最大动力!哈哈,太谢谢了!!!

下图为暴力现场

楼主:
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装回去的时候还要敲 ???
另外,怀疑轴承里面有脏东西,想清洗下,但是里面塞满了牛油,怎么去除啊?

网友:
装回去也要,就是难度 更大咯。用煤油一洗了之

楼主:
感谢指点 ,没办法,前面就是万丈深渊也必须跳了 。
牛油和煤油一般什么店里有啊?加油站肯定没有。

网友:
装回去的时候最好用大型台虎钳之类的压进去,不要硬敲,防止砸偏了

网友:
卖牛油的店里一般也卖煤油的。

网友:
确实很暴力。。。。。尸横遍野。。。。

网友:
可以用汽油洗很方便。

网友:
貌似正规的是用带螺纹的拉杆----拉出来的。
装是拉杆挤进去的。当然要有油啦好压。

网友:
用柴油洗,加油站都有,装回去前把锈去除,应该比拆好弄。

网友:
大点的台钳可以弄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貌似加油站不小批量零售油,比如搞个雪碧瓶,人家不卖,听说是为了和谐。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加油站不小批量零售油,比如搞个雪碧瓶,人家不卖,听说是为了和谐。

为了和谐是理由,主要是量小别麻烦着人家,人家是聋断行业,小户不卖。。。。。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为了这几升柴油,必须买辆车了

网友:
先清洗干净,以后再说.安装可以考虑把轴丢在室外冷却 把其他部分留在屋子里烤火. 最后安装的时候动作要快.上个油就插进去.要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妙法,很值得试验一下!
发展下:我可以把主轴放冰箱冷冻半天;再把床头箱体、轴承放电油汀上烤3小时——这样全部恢复常温后,会不会太紧?哈哈
另外,云浮老版以前有个置顶贴,关于改装手板床的,不知道在哪?哪位同志收藏了,给个地址,先谢了。——我不要数控,想看下他的丝杆是怎么装的,在我的经济及加工条件下,可不可以依葫芦画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新兵上尉,你啥意思?给个意见???(有屁就放,别光流汗 )

网友:
太暴力了
装回去是肯定要敲的
最好有个轴承压套

网友:
装轴承最好不要让轴承的滚子承受轴向力
圆锥滚子轴承还好
而且装的时候必须保持配合面的清洁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恭喜晋升成中级军官!昨天还上尉,今天咋就升两级,成中校了呢?对本坛做了啥功德,亮亮,咱好学习下,哈哈

网友:
呵呵,有榔头好办事啊,武力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为了这几升柴油,必须买辆车了 [/quote

买个金属的汽油桶就给加的,以前车开到家正好没油,就买了个 5升的汽油桶

楼主(2011-01-27):
最新进展:装主轴原来不复杂!
——请教了老师傅,说只要在一端垫个套筒,抵住轴承,另一端也垫个套筒,也抵住轴承,敲敲就进去了。
照做,已经装好了!!!

网友:
加热一下 黄油就化了

呵呵  我经常这样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