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YT700抽筋问题

楼主(2010-12-18):
下午700 3g最后一组电,刚起飞低空悬停时马达像抽筋一样抽一下,就像一下子急加速一下,尾巴随之左右晃大约20°,就不敢再飞高了,接下来大约5秒抽一次,不知道什么问题。下来后也检查不出什么问题,请教各位。
前两组
电池
正常。
补充下配置:YT700 3g 高级套装版 凤凰120a futaba 10c 6008接收

网友A:
1.可能是机械故障,检查尾推力轴承
2.检查你的接收机,看有没有泡过水,导致间歇性失控
3.3G工作不稳定(好多模友都遇见过)
4.检查UBEC,看是否有短路,导致间歇性失控

网友B:
尾舵机 抖舵 也有可能

网友C:
我的也有过这种问题,一看接收卫星天线没插好,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网友D:
看看电池 接没接好
有朋友飞425 翻得很爽 总是没事抽
下来发现电池一头 有点开焊

网友E:
这个是因为 你电池C数放电不够了所以有这个感觉,换好的电池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网友F(2011-11-09):
调整#G感度

网友G:
电池问题

网友H:
可能凤凰120a在告訴你 “再飞! 我要发火啦!!!”

网友I:
估计是扫齿了,你看看吧

网友J:
我觉得接收电不够电,舵机耗电大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K:
电调里有个定速感度 设置高了也会抽 说明书上看到的 具体什么样 没见过 楼主可参考下

网友L:
700还是上油吧 电池太不好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