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12-18):
电机不懂,问一下,57步进3A的电机力大还是伺服100W的大,现在用57步进走还可以,就是要失步,就想换伺服,不知道多少W的可以了,请教了

网友:
起码两百瓦的!!有可能两百瓦的还不行哦!!因为步进是3A的,我有100W的,感觉力好小的!!

网友:
一般57步进电机1.2-2N.M左右,600转以后力矩下降很厉害,伺服电机转速高,如果不变速直连,9550(常数)*0.4KW/3000转=1.27N.M,如果加上一个5倍的减速器,输出600转,100W的足以顶一个步进了。

网友:
也搭车问一下 带着100KG负载跑7\8米/分钟的话 最小选多大功率伺服合适(水平移动,传动部分为直线导轨、5mm螺距滚珠丝杠)

网友A:
我的:400W伺服直驱。

网友:
步进一套300 伺服一套30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400W伺服直驱。

400W带多大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W带多大负载?

20铣X轴够用,空载开过F1000高速定位没问题,普通燕尾导轨未贴塑,梯形丝杆2MM螺距,吃刀时最快进给速度没测试,因为主轴转速上不去,无法测试,但F100时顶断过6MM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