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5V的MKS舵机一定要用降压线么?

楼主(2010-12-18):
4.8V--5V的MKS
舵机
一定要用降压线么?
---如必须用,使用单向的,还是双向的降压线(电调到接收机之间)
现用的是亚拓RCE-BL35X电调
MKS的450直升机用的舵机,基本都是5V的

网友A:
换好赢奔腾40A电调

网友B:
不用也没事 我用MKS545的 开始装了降压线 电源老是接触不好 干脆不要降压线了 用的也很好没出过问题

网友B:
我电调是蝎子60A的

网友C:
亚托电调应该有输出电压选择的~~

网友D(2011-01-21):
同问 YT35X 电调 不是6V吗? 用DS8910 会烧吗?

网友E:
没见人反映过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