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急问!topeasy的机翼对接处要贴几层玻璃布?

楼主(2010-12-18):
topeasy的机翼对接处要贴几层玻璃布?现在厂家送了比较多的碳布,上下都要加强吗?另外是不是机翼上表面和下表面是分开进行的啊?不然树脂没固化不好弄啊?第一次装全复材的飞机,激动的同时还是问清楚了再开始

网友:
看说明只需要一层玻纤,碳纤要上下加固。我因为在螺丝空部位挖空后添树脂时表面不平,所以我考虑用两层玻纤,(干嘛要挖掉泡沫?我想不清楚 原来的对得多好啊!下一架我想用轻木来一层避免挖泡沫,象TOPSKY 1.0).我是想翼面上下同时来,糊好后用点玻璃纸蒙表面,不会影响固化的。重要是省时!!

楼主:
正在组,已经糊了一层,机翼挖控处打算填入碳管,避免尼龙螺丝压迫机翼,降低强度,这个飞机真的不算好组,环氧固化的慢,老是心急想拿起来看看

网友A:
我的环氧因为低温粘性太大了,弄得厚厚一层! ,机翼的总量59克!晕了!我觉得不需要填入碳管,在螺丝位在说明书已经交待用环氧来填就是避免尼龙螺丝压迫迫机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环氧因为低温粘性太大了,弄得厚厚一层! ,机翼的总量59克!晕了!我觉得不需要填入碳管,在螺丝位在说明书已经交待用环氧来填就是避免尼龙螺丝压迫迫机翼了。

树脂黏稠其实可以加热的,我用的是E51,流动性很好。我是先吧碳布贴透明胶带上再贴飞机上的,一开始树脂可以多点,慢慢的用纸巾团压出多余的树脂,现在第一层固化了,接掉胶带,锃亮锃亮的!哈哈!

网友:
我认为是上下各一层玻璃布,碳布用在螺拴固定点和手柄位置的上下表面.
不同时做应该没有问题,就是要多花点时间.

楼主:
老马太给力,套材包里给了两大块碳布,我直接上下表面贴了3厘米宽的一整条,树脂有胶带控制,应该不会增重太多,单层玻璃布一拉就开了,实在不放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层一拉就开了? 不会吧.

楼主:
以前做过复合材料的飞机,套材里的玻璃布应该是0.03的,树脂如果用的少的话这薄薄的一片是脆性的,上反这个地方受力又大,除非树脂用的多点,但是树脂厚一点又不如多加一层玻璃布

网友:
师兄你是等自然干了,还是如烘箱给力加温干的?

楼主:
航迷能来真难得,e51自然固化,以前糊过一个复材机身,单层玻纤的边角料一掰就发白,然后咔嚓咔嚓断掉,可能是我说的夸张了点

网友:
一层布应该没事的。其实它不不论是在上还是下都是只适合承受拉力。
我进了一台binary3到现在都没有弄完。
至于说螺丝压迫机翼肯定是一方面,不过更要注意的是螺丝的力量通过补强很好地传递到机翼的整体。在螺丝部位是集中受力,还是要做好。

我觉得用半小时环氧树脂最好。半小时定位,一两个小时后初具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