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舵机

楼主(2010-12-18):
求教各位推荐一款经济点的450锁尾
舵机
还有3个十字盘用的 现在用辉胜9克 想换 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选择 只飞航线和悬停的 谢谢了

网友A:
933,性价比高,算是便宜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全称是MD933?

网友B:
锁尾舵机可以选择GoteckGS9257,68元的东西,性价比不错,斜盘舵机可以选择933

网友C:
现在用辉盛12元的,那就改用国产15元的吧

网友D:
可以用下春天的9G舵机!
2309B

网友:
GoteckGS9257+MD933,不错的组合

网友E:
MD933是斜盘舵机啊,锁尾舵机应该是MD922,
GoteckGS9257价格比MD922低,性能比MD922好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的意见 我先入了一套恒吉的MD922 MD933试试

网友F:
可以用艾克斯瑞模型的型号XQ-S0009S,非常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