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A有问题,请教高人

楼主(2010-12-18):
用锂电做
电池
,今天开机发现电池烫,那万用表量拿下发现正负极是通的,求解。

网友A:
注意电池有个别会错极,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
里面有个放反接二极管,正负极接反当然就是通的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正解

楼主:
多谢各位,可能是二极管坏?

楼主:
是二极管穿了,多谢各位.把二极管焊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