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机架可升级8轴设计图,四轴重91g不含碳杆

楼主(2010-12-18):
欢迎指导,听取不同意见后,采用压紧式固定欢迎在线讨论,QQ24784265

网友:
有些复杂啊

楼主:
四轴重91g不含碳杆

网友:
这哪里是4轴8轴,纯粹就只是4个电机8个电机而已。。。

网友:
这才叫玩出名堂了。不错的设计  最好是标准尺寸, 控制板  电调板  拿到就能用螺丝安装!

网友:
再更改下设计、一:中心架多打几个孔(12孔就好了)、支持6轴、Y6、二:电机座可以改成两面都可以安装电机、 这样就完美了、一套架子支持所有的四轴飞行器。

网友:
有点复杂,估计每一根杆都比螺旋桨直径要长很多
如果真的是这样,还不如在四轴的四个端部加相互垂直的横杆,好像四个指向圆心的“T”,可能会轻一些,结构也简单点

网友:
这只是个连接部件,还有一堆东西要设计呢,加油!

网友(2011-07-31):
为什么不用碳纤维方管呢?,圆管固定多麻烦啊

网友:
AX3542电机吧,看起来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