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前段时回帖帮助我的朋友,发扬优良传统,现在分享一下EPO FW190的感受。

楼主(2010-12-18):
以前飞AT6从买来到报废约25起落左右,从来没有一次像样的降落,经常失速,或者速度过大摔坏起落架,心理阴影较大,今天在家苦练2小时模拟器,同时牢记听论坛朋友的指点,降落带点油门。结果降落的时候那感觉和模拟器上基本一样,降落的感觉终于摸到点眉头了。

最近几天,东搞搞 西搞搞,忙里偷闲昨晚终于把飞机装好了。感谢前段时间再我装机的时候,给我回帖的朋友们。托你们的福,飞机首飞成功。如果用两个字谈感受就是“好快”!

这是我的配置:
飞机:启迪FW190
电机:朗宇2216 KV1250
电调:XXD 30A
电池:花牌2200MA 20C
螺旋桨:仿APC9060、橙色的那种HD-8060
接收机:FUTABA 146IP
舵机:辉盛9G*3

飞行感受:
1、以上配置飞机上天的重量约780G。
2、以上动力配置,对这个飞机来说完全足够了,买这个飞机建议大家就这个配置吧,如果电池能买小点1300MA飞机更轻点,但重心要调配,我上面那配置,安装好正好合适。不需要做什么配重了。
3、以上动力配置,太猛了,50%油门 单片电池电压3.9V电压,9060浆地面测试最高有850G左右的拉力,8060浆拉力稍微小750G,两浆的飞行差别不大,飞机几乎可以垂直爬升了,实在太不习惯!由于个人习惯,最后将油门区县设置到0 25 40 60 75,3、刚开始舵量调大了点,特别是升降舵估计有+-20度,飞机上下乱串,不好控制,最后调整到+-10-12度左右,感觉好很多了。
4、整个飞机装好后,重心大概就落在机翼那更加强条上,说明书上没说重心的位置。我感觉就是这里。

由于是新手,飞行感受也许不准确,不敢说太多(到目前为止只会逆时针转弯后从右向左降落 ),我就说说我装这个飞机的感受吧。给准备入手这个飞机的朋友一些参考,我只说稍微改过的地方。

螺旋桨右拉2度,下拉3度

螺旋桨右拉2度,下拉3度

钢丝原装是直的,要弯成这样,且钢丝很软最好在钢丝上帮一根碳杆,加强刚度。

钢丝原装是直的,要弯成这样,且钢丝很软最好在钢丝上帮一根碳杆,加强刚度。

同样稍有弯曲。

同样稍有弯曲。

装座舱的时候最后打底贴一层不干胶,然后放上座舱在用不干胶粘牢,这样以后如果想开座舱,就不用着直接撕贴 ...

装座舱的时候最后打底贴一层不干胶,然后放上座舱在用不干胶粘牢,这样以后如果想开座舱,就不用着直接撕贴 ...

座舱电池盖,用个不干胶条这样每次开的话方便,也不用每次抠来抠去,把油漆抠掉呵呵。

座舱电池盖,用个不干胶条这样每次开的话方便,也不用每次抠来抠去,把油漆抠掉呵呵。

电调的电源线加长了,直接插到座舱里,电池就这么放,顶到最前头,下面用魔鬼粘

电调的电源线加长了,直接插到座舱里,电池就这么放,顶到最前头,下面用魔鬼粘

这是接收机的位置,貌似有被电池磕破的危险。

这是接收机的位置,貌似有被电池磕破的危险。

没有用原装的木条电机座,但是原装的木条还是插到里面了,外面再用一个木头做电机座,(呵呵 小孩子的积木改 ...

没有用原装的木条电机座,但是原装的木条还是插到里面了,外面再用一个木头做电机座,(呵呵 小孩子的积木改 ...

电调就放下面,没用任何东西固定。貌似也比较紧,另外考虑到电池2200MA 20C,放电比较大,30A的如果放机舱里 ...

电调就放下面,没用任何东西固定。貌似也比较紧,另外考虑到电池2200MA 20C,放电比较大,30A的如果放机舱里 ...

打了个孔,接出接收天线

打了个孔,接出接收天线

天线延长到这里

天线延长到这里

质量非常好的5分钟快干环氧树脂胶水

质量非常好的5分钟快干环氧树脂胶水

网友A:
哥们…… 你放接收机的位置是电调的T头的出口,T头从那里出来可以刚好把电调拉住,不用做任何固定,接收机放那里拉快了要把接收机弄坏,接收机是放机翼上的舵机上的横槽,加个炮末固定,位置很安全,另外就是电调:XXD 30A 太危险了,换ZTW 30A ,2216带9060电流是22~25A左右,冬天稍微好点,夏天肯定完,长时间满油也肯定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 你放接收机的位置是电调的T头的出口,T头从那里出来可以刚好把电调拉住,不用做任何固定,接收机放那里拉快了要把接收机弄坏,接收机是放机翼上的舵机上的横槽,加个炮末固定,位置很安全,另外就是电调:X ...

  哥们 又是你 呵呵 谢谢啊! 我已经照你的说法把接收装机翼上了!

网友B:
1.1米翅膀很给力..正在考虑搞一架..但不知道做工漂亮不.比3S2200稍微大点的电池不知道不改什么能直接装不?

网友:
见过这架飞机飞
的确很快的说

飞慢腾腾3D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米翅膀很给力..正在考虑搞一架..但不知道做工漂亮不.比3S2200稍微大点的电池不知道不改什么能直接装不?

可以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米翅膀很给力..正在考虑搞一架..但不知道做工漂亮不.比3S2200稍微大点的电池不知道不改什么能直接装不?

看你用多大了,4S估计影响不大,5S勉强,6S的话一直拉到升降飞?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蓝宇的飞机,蓝宇飞机做工还是不错的,也比较耐摔。
尾轮应该是这种飞机的软肋,对降落技术和跑道的平整度要求比较高,不平或降猛了会连累方向舵。最好改成单独尾轮,虽然降落后方向不好控制,但总比搞坏方向舵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蓝宇的飞机,蓝宇飞机做工还是不错的,也比较耐摔。
尾轮应该是这种飞机的软肋,对降落技术和跑道的平整度要求比较高,不平或降猛了会连累方向舵。最好改成单独尾轮,虽然降落后方向不好控制,但总比搞 ...

在启迪淘宝店买的,应该不是蓝宇的,蓝宇的机翼加强条貌似都是玻纤杆,或者碳杆。这个飞机用的是木头的。
飞机的油漆的质量比蓝宇好,很光滑,但喷漆的工艺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启迪淘宝店买的,应该不是蓝宇的,蓝宇的机翼加强条貌似都是玻纤杆,或者碳杆。这个飞机用的是木头的。
飞机的油漆的质量比蓝宇好,很光滑,但喷漆的工艺一般,

冠丽 = 蓝宇 也许是天盛工厂出品。
特点:木条加固机翼,木条安装有刷减速组,做工粗糙,翼展900~1000mm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0637&extra=page%3D1

楼主 请看
 你真太有才了

网友D:
楼主一定注意这里,
我的就是这里金属连接 开胶 导致 飞机螺旋 垂直亲吻地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一定注意这里,
我的就是这里金属连接 开胶 导致 飞机螺旋 垂直亲吻地球

朋友 首先谢谢你的提醒

我看过你的视频 哈哈 你哪里太冷了,天气冷后塑料很容易变脆,直接破掉。我这里是南宁,现在还有10多度,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另看了你的手工,说实话真的很崇拜你!动手能力很好,对了你那个座舱的图片是哪里搞的?能否发给我?我也想山寨你的FW190座舱!

网友(2012-03-07):
刚刚入手

好贴!我收藏了

不过,想问问,那木片用什么固定的呢?用环氧树脂?

网友:
主起落架和尾轮也要改一下

网友:
2216 kv1250电机用30A电调靠不住,我的第一架190的30A电调烧了,飞机也因此炸了,现在我用好盈40A行货,一切正常。

网友(2012-10-24):
2216 kv1250电机用30A电调靠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