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狐EP200之纯装机新手。装机篇 .设备调试 (102楼.增加了视屏)

楼主(2010-12-18):
本人入魔4年。。。。飞了3年固定翼。。。。1年直机。。。。。从来都是飞4通整机。。。自己没有装过。。。飞过几次450。。。也是朋友的

以下是本人第一次。。。自己装机。。。自己调试 。。。。。。

由于这几天比较忙。。。只有晚上装机进展比较慢//请大家见谅。。。

在这里谢谢。。。热心模友们对我的帮助和指导

特别鸣谢    yxu2008    信号旗    LFQC(黑人)    xldisk

补充        由于飞机基本都是网上购买。。许多小工具最好一次买全。。

     小6棱螺丝刀     1MM     2MM
     小梅花螺丝刀   小一字螺丝刀
      螺丝胶
      电调的JST母头
      热缩管      3MM     4MM
      扎带
      3MM防震双面胶

本人第一次装机。由于程序错误。。拆装螺丝8次。。为了新手可以一次装机成功
写一下装机程序。。。。
1皮带缠绕大齿
2先将大齿轮固定螺丝拧2转固定住。
3主轴穿过皮带大齿轮。固定大齿轮螺丝。固定主轴底座。
4上马达金属齿轮。
5固定马达。
6皮带穿过尾管。
7固定尾管。
8上尾总成。
9调节CCPM混控舵机连杆长度
10上CCPM舵机
11调试CCPM结束后。安装平衡翼。。固定平衡杆。
12装尾舵机连杆。。
13调节尾舵机位置到合适处。。固定尾舵机
14安装其余附件。
15上电子设备。
所有电子设备的调试。非必要时。。3通道油门都不要参与
     陀螺仪的调试方法。。
    打开遥控器的电源开关,尾舵微调及上下跟轴归零。
           打开接收机的电源开关。

检查尾舵伺服机的正逆转方向。尾旋翼转动方向是逆时针。控摇杆打右舵,尾舵机应该是拉杆动作。舵机摇臂向机头方向运动。若伺服机转动的方向错误,请把通道反向。。
检查陀螺仪的正逆转方向。抬起直升机将机头往左摆动,此时尾舵伺服机的摆臂应朝机头的方向摆动。若伺服机转动的方向错误,请切换陀螺仪控制盒上的正逆转开关。

    若您使用的遥控器具备调整感度的功能,请将高感度设为70%,低感度设为50%。

试飞及调整
    推油,将直升机起飞并且保持在停悬的
    调整油门曲线及螺距曲线,使停悬时油门摇杆正好在50%的位置。
    若停悬时机头会偏左,则调短尾舵连杆的长度,若机头会偏右,则调长尾舵连杆的长度。(也可以使用控进行微调)
    先将直升机保持在停悬的位置,并且确认尾舵不会偏向任何一方,然後加油门使直升机垂直爬升,若爬升的过程中机头会偏左,则增加"上跟轴"的数值,若机头会偏右,则减少"上跟轴"的数值。反覆地测试,直到爬升的过程中机头不会偏向任何一方。
    先将直升机停悬在安全的高度,并且确认尾舵不会偏向任何一方,然後收油门使直升机垂直下降,若下降的过程中机头会偏右,则增加"下跟轴"的数值,若机头会偏左,则减少"下跟轴"的数值。反覆地测试,直到下降的过程中机头不会偏向任何一方。

以上只针对 火狐EP200   悬停和航线的 初级简单调试。。。

CCPM混控调试。。。

左前舵机为螺距舵机                  右前是副翼舵机                后中是升降舵机
上电测试的时候正确的CCPM混控应该如下

控副翼通道向左                      螺距舵机向下          副翼舵机向上         升降舵机不动

控副翼通道向右                                   上                       下                          不动

控升降通道向上                                   下                       下                         上

控升降通道向下                                   上                       上                         下

油门通道向上                                      上                        上                         上

油门通道向下                                      下                        下                         下

如果不正确请将不正确的舵机通道反向。。。。直到正确为止

调试的时候。。。请注意。预留微调空间。。。
调平十字盘的同时要。。兼顾螺距曲线。。。。

此曲线为悬停航线做参考.....

新增加视屏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xOTY1OTQ0.html

楼主:
开包

由于主齿轮没有上皮带装好主轴..........又拆了.........从新在主齿轮上缠绕上皮带以后用主轴穿过主齿轮。。。错误1

在上主齿轮固定螺丝和主齿轮固定座的时候。。由于主轴转动。。。又在机身里。。。很痛苦。。。很后悔。。没有先把螺丝转2转固定住再穿主轴。。。错误2
大齿轮固定螺丝

大齿轮固定座

楼主:
下面该装尾管了。。。兴致勃勃的装上。。。***又发现皮带怎么塞也塞不近。。。再一次卸螺丝。。。把皮带穿过尾管后。。再次上螺丝。。。错误3
我用一根大螺丝用线绑在皮带一起。。。1秒钟就过了。。舒坦。。

楼主:
对准光线从尾管末端向前观察。。。确认皮带没有缠绕。。2边保持平行。。齿对内。。将皮带转90度上尾总成。。尾总成是装的最顺利的。。。。把螺丝轻轻拧上。。。用手转动大奖。。。感觉松紧适中。。将螺丝拧紧。。。OK

楼主:
开始装舵机球头了。。。
新版本的舵机球头是金属的。。。但是螺丝明显和球头不配对。。需要扩孔。。刚把3各球头螺丝拧上去用了2各多小时
短的螺丝可以穿过球头。但是太短。无法固定在舵机臂上。。长螺丝的又粗了。。穿不过球头。

原来是塑料的还可以。。现在这高强度金属。。扩孔太痛苦。好不容易穿过去

楼主:
把舵机拉杆装好。。。有3根长的钢丝和一根短的钢丝。。。我们选择一根短的两根长的。。装球头扣

安装好舵机。。把舵机臂卸下。。先上电。。让舵机全部回中以后断电。。在把舵机臂装在自己想要的位置。。。以后把球头装在舵机臂上

楼主:
关于如何调整。。。。连杆长度。。。。以及安装连杆。。。十字盘的调试请参考   yxu2008        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7679

我的连杆尺寸      副翼连杆     25MM

                           螺距连杆      35MM

                         升降舵连杆   32.5MM                                         这各尺寸。。。。怪豆版本EP200。。。 十字盘正好水平。。。上下空间足够微调。。。。

楼主:
2801PRO。。。。。。接收。。各通道。。。。分布

CCPM混控通道为   升降     副翼      螺距              就是 1 2  6  通道

楼主:
对于直机来说。。有一个8通道已上的正规控(亲身体验)

微调起来将省心太多太多。。。

建议大家飞6通以上变距机。。。起码使用。。天9.。。。2801PRO。。等实惠。。基本功能全的控。。

最好都使用6S可以调节冲电电流的充电器

如果为了省钱。。。买了便宜控。。。便宜冲。。。

到了最后你会发现得不偿失。。。。反而花的更多

本人一堆垃圾控。。。。和3个不能调电流的冲。。。。浪费了的钱足够买正规冲和控的

楼主:
关于CCPM的混控模式。。。。。。我的舵机安装图是这样的

上电测试的时候正确的CCPM混控应该如下

控副翼通道向左                      螺距舵机向下          副翼舵机向上         升降舵机不动

控副翼通道向右                                   上                       下                          不动

控升降通道向上                                   下                       下                         上

控升降通道向下                                   上                       上                         下

油门通道向上                                      上                        上                         上

油门通道向下                                      下                        下                         下

如果不正确请将不正确的舵机通道反向。。。。直到正确为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直机来说。。有一个8通道已上的正规控(亲身体验)

微调起来将省心太多太多。。。

建议大家飞6通以上变距机。。。起码使用。。天9.。。。2801PRO。。等实惠。。基本功能全的控。。

最好都使用6S可以 ...

感谢你的建议!米少的人是该计划计划!我想大部分的人米都少!呵呵

楼主:
待续。。。。。。。。装机中.......

网友A:
有问题,怎么lz的尾巴不是轴承而是单推?不是说最新版的吗?

网友:
突然看到华科尔有2603的控怎么样呢?
建议楼主尾支撑那里下面弄个橡胶垫下,不容易断

网友:
我都想入这个飞机,先收藏一个,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怎么lz的尾巴不是轴承而是单推?不是说最新版的吗?

这个尾巴也有轴承。。我还有个尾巴。。。那个没有压皮带的的滚轴。。磨皮带

网友B:
接收换2702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换2702V吧

2702V是哪个?没有见过

网友B:
华科尔的无副翼接收,配合你的2801 飞200的机器相当爽

楼主:
下面装平衡杆。。将平衡锤突起的一段塞入平衡翼。。。在连接处滴一滴502.。。。

量好平衡杆两边的尺寸对等。。。。以后将平衡翼拧上去。。(这个平衡翼面居然没有固定螺丝)所以一定拧到最紧。。还是很担心会射

原陪的固定平衡杆螺丝是0.8MM左右的六角螺丝。。。叫人哪去找现成的这么细的6角螺丝刀~~~~~~直接PASS

从尸体上找到了代替品。。。有尸体就这点好

代替品。。螺丝口径正好。。太度太长。。用老虎钳剪短了。。

固定好了。。。。。。。。

楼主:
将金属齿。。。。上到马达上。。。。。

为了不伤齿轮面。。。用了很厚的餐巾纸垫着。。用老虎钳拧。。、

真的好紧。。整整拧了20分钟。。。终于拧上了

要保证金属齿面可以和大齿轮齿面充分接触。。。

楼主:
陀螺仪到了  JB-8螺旋重量比较适合。。。14G。。和ESKY的重量差不多。。但是ESKY的螺旋总觉得捏把汗(也许我带有色眼镜了 )

为了避震特地买了这个3MM避震双面贴。

陀螺仪,。。要装在水平位置。。。。和主轴成90度。。要安装在方便调试远离震动的位置。。。。。(思量了半天。满足所有条件的位置貌似只有这里)用了3层避震贴 9MM

可以从JJ上部用一字螺丝刀调试。。。。也可以用控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的无副翼接收,配合你的2801 飞200的机器相当爽

恩。。有必要看一下

网友C:
楼主要加快进度了,等你的更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加快进度了,等你的更新啊

呵呵好的。。。主要。。。好赢的电调的母头。。热缩管。。都在路上没有到。。又不想用XXD电调。。。

我会加快的

楼主:
考虑到电机不知道转向。。还是接插好点。。用小焊枪弄了半天。。终于弄好了。。

还没来的急上热缩管。。。。

楼主:
T....M..D。。。。。。。又上当了。。。。装好舵机以后。。。电机的安装变的十分困难。

只好下了副翼和螺距舵机。。。。再装电机。。。。。。错误4

装电机的时候。。可以用一张纸夹在主齿轮和电机齿轮中间。。以后尽量让电机靠紧主齿轮。。。装好后把纸转出。。松紧正好

网友:
lz今天早上5点过就发贴,辛苦了
期待试飞报告。

网友:
等试飞视频。。。这个小JJ我也口水一阵子了~~

网友:
楼主没注意到我的安装顺序, 我建议首先就装马达的,

网友D:
玩电烙铁的功夫真不敢恭维,焊接的不好

网友:
这个机子的大桨夹爱坏

网友E:
 陀螺仪换2702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电烙铁的功夫真不敢恭维,焊接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陀螺仪换2702V吧

 先飞了再说。。。

楼主:
快递到了。。。。热缩管。。。。。电调JST母头。。。扎带

继续装机。。。。。。

楼主:
先将电调JST头焊接好。。。。上热缩管

楼主:
电调连接电机。。。

如果是全新电调。。需要设置油门行程

流程如下     先开控。。将油门推至最高点。。。接电(大浆最好去掉)

听到滴滴声。。。油门默认最高点。。。等音乐停。。。

将油门拉至最低点。。听到滴滴声。。。油门默认最低点。。。等音乐停。。。

设置结束

以后给少许油。。看主轴转动方向是否正确。。。正确方向为顺时针方向

如果不正确。。请将电调和马达连接线中的三根任意对调两根。。
转向反向

楼主:
将电调用扎带固定在JJ底部。。。。JJ身体太小。。貌似固定在底部最合适。。

楼主:
准备装接收机了。。。。呵呵。。马上可以完工了

楼主:
把所有电子设备都接好。。

楼主:
实在很头痛。。不知道接收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本来想放头部。。奈何这天线要成90度。。。。老被头罩压到一起。。

所以暂时装在机身侧面。。。用扎条固定。。。

楼主:
整理好布线。。看看效果图。。。。还算利落

网友:
接收机放那里容易炸到,放到你放电池那里,电池放上面

网友:
报道一个,期待试飞

网友F:
这样的设备,不知道装机后的总重将是多少?期待……
看了LZ的装机过程和图片,有种感觉——尾重(但愿是我的臆想)。
假如真是尾重的话,设备又得重装了……
小飞机就是折腾人!
另:若是第一次飞这样的小飞机,建议增加副翼的配重,增加后飞机会变得迟钝而容易操控。
截取两段等长的焊丝缠绕在平衡杆上当配重比较简单。

网友A:
啊!马达齿、球头扩孔?昨天拍下一个,学校没有工具啊,怎么办!呜呜

网友:
我也买了,在路上。 我也在学校,没球头钳,也没扩孔工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设备,不知道装机后的总重将是多少?期待……
看了LZ的装机过程和图片,有种感觉——尾重(但愿是我的臆想)。
假如真是尾重的话,设备又得重装了……
小飞机就是折腾人!
另:若是第一次飞这样的小飞机, ...

谢谢。。。尾巴不重。。。那个接收有点大。。给人感觉很重。。其实不重的。。呵呵

的确要加点配种。。。我在客厅里飞。。太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马达齿、球头扩孔?昨天拍下一个,学校没有工具啊,怎么办!呜呜

没有你想的那么夸张、、只要扩一点就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整理好布线。。看看效果图。。。。还算利落

尾舵机换个方向装更好。万一有什么事,大桨也不会砍到尾舵机……

网友:
好飞吗?貌似高手的玩物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舵机换个方向装更好。万一有什么事,大桨也不会砍到尾舵机……

已经换好了

楼主:
说实话。。。这个JJ比起4通JJ。。。在调试方面真的难很多

楼主:
现在飞是可以就是尾巴太不听话。。。没有调试好/。。。

只敢3面悬停。。。在没有弄好陀螺仪前。。。还没有勇气对头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首飞的感觉啊

网友G:
楼主用的什么舵机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的什么舵机锁尾?

网友:
小飞机用烂设备就是难调的开始, 锁尾舵机大家不要太吝啬,
至少是锁尾专用舵机, 比如格宁D905,恒吉MD922, 亞拓DS420, 泰世GS-095等

网友:
看完直播,继续支持!!!

网友:
这个东西要不要螺丝胶?不要的话横轴那里怎么办?要的话拆下来要电烙铁加热,塑料桨夹和中联怎么办????

网友H:
这个飞机貌似不太好飞吧?不是说越小越难飞吗?所以不敢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飞机貌似不太好飞吧?不是说越小越难飞吗?所以不敢下手啊!!

楼主:
飞过450的。。。不存在问题。。4通的难过。。关键是调试关过不去

楼主:
注意以下2处的固定十分重要

大浆螺丝一定要拧紧。。。。

如果没有拧紧。。虚为会很大。。。对螺距曲线也会有影响

有可能会造成飞机解体。。。射浆等惨剧。
就是这棵螺丝

大浆的固定方法是横轴贯穿的。。。要想拧紧螺丝。。必须固定住一边。。才可以操作。如下

尾浆的固定也十分重要。。。以下红圈处的6角螺丝。。再难拧也要拧到最紧。。。否则虚位会相当大。。。如果对自己的技术有自信的。。可以直接将蓝筐处用烙铁焊死。。。一个尾总成一起也就几十。。。

网友I:
一般六通道飞机上横轴都是需要两把螺丝刀的,
老版的火狐和泰世200因为有横轴插销,可以只用一把H1.5螺丝刀
200级所有飞机拧螺丝都是有讲究的,
太松当然有虚位,太紧小心滑丝, 防止松动需要上螺丝胶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六通道飞机上横轴都是需要两把螺丝刀的,
老版的火狐和泰世200因为有横轴插销,可以只用一把H1.5螺丝刀
200级所有飞机拧螺丝都是有讲究的,
太松当然有虚位,太紧小心滑丝, 防止松动需要上螺丝胶

我觉得轴承离螺丝很近。。手潮的很 。怕点坏了。。又要等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六通道飞机上横轴都是需要两把螺丝刀的,
老版的火狐和泰世200因为有横轴插销,可以只用一把H1.5螺丝刀
200级所有飞机拧螺丝都是有讲究的,
太松当然有虚位,太紧小心滑丝, 防止松动需要上螺丝胶

陀螺仪调好了。。。觉得尾巴飞飞航线还可以。。没事。。挺好的
不会3D。。也没准备3D。。
等飞熟悉了。。也弄个金属的250。。。时尚一把。

网友J:
我的火狐200,火狐255把一些塑料件换成金属的,现在好飞多了!

十字螺旋盘都换成金属了

十字螺旋盘都换成金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火狐200,火狐255把一些塑料件换成金属的,现在好飞多了!

呵呵。。真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J:

没见什么东西换金属的啊, 是不是十字盘

网友D:
还是碳纤维浆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碳纤维浆漂亮

我才买2星期多。。已经打掉2对大浆了。。怕的很

楼主:
最终设备安放布线图。。重心没有问题。。。陀螺没有问题。。。。2.4G天线没有问题。。

网友:
LZ的焊接技术还有待提高!

网友:
路过,值得借鉴。EP220在路上了 搞个试试。。感谢楼主发如此详细的装机帖

网友:
陀螺仪,最好能平放,这样能最大限度发挥效能

楼主:
y原帖由 信号旗 于 2010-12-28 19:47 发表
陀螺仪,最好能平放,这样能最大限度发挥效能 [/q

2008也这么说。。我把电池和陀螺换了下位置

网友:
lz指甲留那么长,跟个女人似的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K:
把陀螺仪放在现在接受的位置,接受前移一点就行了。可以很紧凑的。

网友A:
接收机远离电调电机和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把陀螺仪放在现在接受的位置,接受前移一点就行了。可以很紧凑的。

实验过了。。接收本来就半边是漏在外面的。。塞不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远离电调电机和陀螺仪

已经很远了。。再远就要到尾管上了。。

网友L:
我发现lz的大桨夹里横轴螺丝没有垫片盯着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发现lz的大桨夹里横轴螺丝没有垫片盯着轴承

兄弟你眼睛真好。。一眼就看见了

网友:
我是来看细节,准备帮我家小JJ换塑料件减重的

网友M(2011-01-26):
我在装机的时候,LZ被禁言。。。。贴看不见
等我装好了,LZ的贴也看得见了
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在装机的时候,LZ被禁言。。。。贴看不见
等我装好了,LZ的贴也看得见了
郁闷

 我说了不该说的。。被和谐了

网友:
jj做工看着比较粗糙 但是很感谢楼主的细心讲解

网友:
各位的200是淘宝上哪家买的啊?看到两家,一家湖北的不在线,一家江苏的手机在线不回答问题...难道春 节还没回来?

楼主:
连云港的那1个、、我买的是

网友C:
我买了,最近才安装。也遇到了如同论坛网友遇到的问题,基本都自己解决了,不是太难啦。
还没有飞,至于说质量,我觉得还可以啦。又要便宜又要好,哪有那么多好事啊。
内六角螺丝明显有不足,其他螺丝都足量了。。。
我用2612v的三轴接收改飞机。
1混控臂不能调节到水平,无解
2球头扣有点紧,这个可以弄点牙膏把球头接电钻上慢慢研磨球头扣。
3飞机安装不需要说明书,真的简单
4桨叶好重。比木浆重多了。有点怕,杀人利器

网友:
晕 还漏了尾桨的螺丝。。。。 我到哪找螺丝去。。。。

网友N:
LZ 你好。 我也在装这台机器,但是遇到点问题。

请问你副翼 是如何与那根钢丝周向固定的? 我上了胶水但是502和螺丝胶都不行,很容易松。

还有,就是斜盘舵机同步似乎不太好,油门最小时斜盘是水平的,但是油门推到中间时斜盘又向左前方偏了,该怎么调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此机器做工并不粗造啊,现在恢复销售

大哥!为啥我在旺旺上问你从来不回我的话呢?还以为你不做了呢!

网友:
副翼可以拧到钢丝上的,不过不好拧罢了。
给我的飞机副翼 有两种,一个大点一个小点

网友(2011-02-25):
我也想要这么个机机,可惜一直没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N:
LZ 你好。 我也在装这台机器,但是遇到点问题。

请问你副翼 是如何与那根钢丝周向固定的? 我上了胶水但是502和螺丝胶都不行,很容易松。

还有,就是斜盘舵机同步似乎不太好,油门最小时斜盘是水平的,但是油门 ...

副翼是先把铜锤有突出的一头。。插进副翼。。以后钢丝穿过铜锤。。到副翼。。旋转拧紧

斜盘舵机中立点不一至。。。推到油门最高时。。有一个舵机已经到达行程最大。。所以再推就不会向上。。其他2个行程还没有到最大。。所以倾斜。。可以通过。控的·。。单通道舵机行程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最近才安装。也遇到了如同论坛网友遇到的问题,基本都自己解决了,不是太难啦。
还没有飞,至于说质量,我觉得还可以啦。又要便宜又要好,哪有那么多好事啊。
内六角螺丝明显有不足,其他螺丝都足量了。。 ...

 说的不错。。。

网友:
天天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
EP200的贴怎么发这了?有专门的版块呀!

网友:
这个机机虽然是3D机,看那么多塑料件,应该没法飞3D吧,如果能上个飞3D的视频,估计会火爆!

网友:
我曾经买过一架,后来基本以白送的价格出了!

楼主:
本人已经开始飞ZIFEI金属EP200了,配合2702V。。。。。。稳的很

网友P(2012-08-16):
我也买了一台。特价60元。

楼主(2012-09-23):
引用 网友P:
我也买了一台。特价60元。
现在的我再回头看看 这个小鸡真的不怎么样 精确度太差了
还是450到位 螺丝大 配件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