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为一米四塞斯纳改装过襟翼的朋友

楼主(2010-12-18):
最近给一米四的塞斯纳加装了襟翼 不知道飞起来什么效果?采用两档襟翼,需要请教些问题呀
1。打开襟翼是不是会抬头?是否需要升降舵混控来配合?
2。起飞和降落时候 襟翼的角度多大合适?
3。最关键的,这样改值不值得?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呢?

网友:
没有意义!

网友:
我就有1.4大赛,起飞降落都很平顺。加襟翼没有什么意义。反而让自己很麻烦!

楼主:
哈哈 这样看来 还是拆掉算啦 感受了一下象真的感觉

网友:
嘿嘿 我的 182 开了襟翼  感觉如下: 起飞 升力非常大。几乎不用助跑!  降落的时候开襟翼可以很慢降落!!    弊端是: 我个人感觉是,襟翼开后 上天后头几乎全部昂头而上!升力太大了!!  具体度数确实没有。!根据情况定! 上图才是王道!!

开襟翼起飞 几乎直线拉伸

开襟翼起飞 几乎直线拉伸

头顶掠过瞬间! 嘿嘿 !仔细看哦 机腹部其实还与有空投舱门呢!!!!

头顶掠过瞬间! 嘿嘿 !仔细看哦 机腹部其实还与有空投舱门呢!!!!

开襟翼降落瞬间!

开襟翼降落瞬间!

正面特写

正面特写

襟翼特写

襟翼特写

网友:
开了襟翼的飞机要多一套动作,不过飞起来很像真,值得!个人认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图片!还有个问题,起降时候,襟翼分别放下多大的角度才合适呢?用不用襟翼升降混控?放襟翼时候,推杆抵消过大的抬头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支持!!

网友:
我觉得襟翼很有用,尤其是大的飞机,我的是1.56米的大赛,打开襟翼以后可以把降落的速度降低很多。因为我加装的FPV的设备在上面,装了2块2200的电池,飞机比较重。

网友:
我的1.4米大赛用的是副襟翼混控,降落时感觉稳当些。

网友(2011-10-25):
襟翼只在起飞和降落时用

网友:
关注,自己也是1.4米大赛!

网友:
不值得,塞斯纳本来就是短跑起飞,低速降落,浮力足够了,除非你的飞机推重比只有0.5,否则,襟翼基本是废的。

网友:
LS那位朋友的襟翼角度有点太大了,我的也改了设了10°和15°
开襟翼降落最好第四边就打开,别对好了下滑道再开,低空体验一下开了的感觉,其实1.4M的开不开意义不大,更大翼展的更好用些,开了后还要再练,感觉会和不开差很多。

网友:
我的飞机开襟翼产生低头力矩

网友:
降落時 開襟翼 會抬頭
升降舵混控約20~25% 機頭往下
當心阻力問題失速 油門補償約15%
實際依現場飛機性能而做細部校正
無風或微風時候 可看到超慢悠哉的起降
副翼可裝陀羅來保持平衡
我裝FY-20A 笨蛋都能飛
若是涵道戰機  降落衝場太快
襟翼可開到90度  當減速版使用  不錯的玩意兒
幾乎能開襟翼的機子全都開了

网友(2012-01-08):
320客机是起飞15度 着陆2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