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0-12-19):
哪位大侠用腾龙变频器设置过主轴呀
能不能用呀

网友A:
路过,楼下请回答 。

楼主:
变频器运行到设定的基频频率时,变频器输出电压与其输入电压的百分比。 本功能用来驱动额定电压较低的电机。 50% 100%
基频频率输出电压

网友B:
一般就是最大频率和基频调到400HZ,有一些可能是把电机额定频率跳到400,一般这样就OK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