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坏掉了……T T..…求老鸟指点

楼主(2010-12-19):
6ex放了一年,拿出来借师弟入模,一年来从未试机,基本全新,之前工作正常。给他练模拟器了,没问题,后来他上飞机试的时候发现接收没反应,我折腾半天,把ppm、pcm的接收机都试了一遍,都没反应,确定接收没问题,因为换别的控都正常工作。能正常开机,能练模拟器。麻烦老鸟分析下是什么毛病,怎么解决。谢谢谢谢!!!!
这个是高频板的照片

网友:
说来话长。。。找个示波器测测吧!~~

网友A:
楼上的签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签名……

两个字“好狠”

网友:
放的时间长了 你最好先拆开看看

网友:
估计练模拟器的时候没有拔晶体也没有拉天线,把高频头烧坏了。正好用来改2.4G。

网友:
引用 楼主:
6ex放了一年,拿出来借师弟入模,一年来从未试机,基本全新,之前工作正常。给他练模拟器了,没问题,后来他上飞机试的时候发现接收没反应,我折腾半天,把ppm、pcm的接收机都试了一遍,都没反应,确定接收没问题,因 ...
多半是高频板坏了~~~~~~~如果你的是72m频率,偶这里有全新的拆机高频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呀对呀,就是72m的,麻烦你pm个高频板价格,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们的解答,这段时间忙,拆开看了,也看不出啥毛病,估计是高频部分坏了,请问6ex改2.4g的价格是多少呀,用哪种套装,谢谢谢谢。

网友:
没拔晶体吧

楼主:
拔啦,练模拟器都是拔晶体的

网友:
淘宝上有一家店专修遥控的

网友:
楼主看下是晶体松掉了没,我的6EXHP原来也是经常拔晶体玩模拟器,后来玩真机是也是经常会接收机没反应,后来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是晶体松了,后来我就拆开控把一根舵机线(外边的两根线、带接头的)直接焊到控插晶体的两个脚上,再把晶体插插入舵机线的接头,就能正常使用了,再也没出现过什么问题了。楼主试试吧,如果有用,就在这里告诉一下。

楼主:
楼上谢谢你,不是晶体松了。在这里请教下,用测三极管的办法测了有个标着“805 542”的三脚贴片元件,是损坏的,是这个坏了吗?这个是不是功放管呀?电路板是只有这个元件标的是ic。这个元件叫什么呀?

网友C:
还是改2.4g吧,我的是飞梦的2.4g套装,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改2.4g吧,我的是飞梦的2.4g套装,还可以

请问你的套装多少钱呀,可以给个链接看看吗?谢谢

网友:
椒练模拟器造成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谢谢你,不是晶体松了。在这里请教下,用测三极管的办法测了有个标着“805 542”的三脚贴片元件,是损坏的,是这个坏了吗?这个是不是功放管呀?电路板是只有这个元件标的是ic。这个元件叫什么呀?
5V的三端稳压。

网友:
正好找个理由改飞梦的2.4G吧   我都有点期待我的快点坏了  哈哈

网友:
请教知道的人

引用 网友B:
5V的三端稳压。
我知道红圈的是三端稳压,坏了可以用7805代换,
但是蓝圈里的是什么呀?我这的不小心弄掉了,也查不到相关资料。
请问蓝圈里的可以用什么代换?
谢谢!

网友:
6EX不愧是鸡肋中的鸡肋。这么乱的电路。

网友:
蓝圈里的是射频功放管~~~~~~~

网友:
改国产2.4G会更省心更可靠。

网友:
这空我的也坏过

原来控高频板不一定坏,但是到现在你的一定坏了。但愿你能把你弄掉的原件焊回去hehe
这个控的设计很怪。主板到高频板的ppm信号和到模拟器口的ppm信号不是一路信号。这个空的主板有一个控制是否输出ppm信号的管子这个管子通过教练开关控制,就是外挂教练控的时候他自己不发射信号。而是通过接口传输到教练控上发射,我也是走了弯路,幸亏铜河魔友发给我一块高频板,才判断不是高频板的问题。也是由于改了ap两用的,才知道教练开关是怎么回事,

现在我的控基本没事了。
感谢铜河魔友

网友:
2SC2311.

这个管子用c4911    c2311都可以代换

网友:
电路板焊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