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卡盘自宫发现的问题跟大家商讨商讨

楼主(2010-12-19):
最近卡盘自宫发现比较困难,大家也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另外各人的条件不同,大家所说的方法可操作性也有不同。另外由于卡盘的制造厂家的不同,也造成了卡盘的精度各有不同,下面就我遇到的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欢迎批评!

一  从下面的照片可以看出(红色箭头所指部分),卡爪跟卡盘的结合处有比较大的空隙。如果把轴承或者圆形物体卡在卡爪的最下面的话,那么由于卡盘跟卡爪结合处存在空隙缘故,在作用力下,势必会产生下大上小的一种锥形结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磨或者车,后果就会变成喇叭口。如果把轴承卡在上面,后果正好相反。

楼主:
标题

二  是上图的"圆形物体"到底是用轴承之类的硬物体比较好还是夹硬橡胶块的物体比较好.因为卡爪的长短不一,如果夹轴承的话,事实证明,此时比较短的卡爪是松动,如果此时进行车或磨的话那么是不精确的,用硬橡胶块的话那么每一个卡爪都可以受力,都不会松动.

楼主:
三  是看原理上来说应该是cqmyg这个朋友垫塑料块的方法比较科学,当然还有待实践。如果同样用这种方法,垫硬橡胶块是否更加合理?

网友A:
橡胶不管你卡多紧它都有弹性,你最后搞出来的卡爪都是没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胶不管你卡多紧它都有弹性,你最后搞出来的卡爪都是没精度的

这个弹性你要看它的作用力方向的问题.如果不行的话同样道理塑料块也不行.

楼主:
其实在这里的事例来说,这个弹性作用力是向外的,在盘丝的的阻挡下正好卡紧卡爪,另外车刀的作用力也是向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在这里的事例来说,这个弹性作用力是向外的,在盘丝的的阻挡下正好卡紧卡爪,另外车刀的作用力也是向外的.
车东西受力是很复杂的,不是只有内外的压力,还有扭力,一般的车床还有震动,要知道你在橡胶上永远车不出镜面,而塑料可以车出镜面,你去想想道理

网友:
我想:如果用一小段直径和卡盘通孔差不多大圆钢,夹在卡爪里面根部5mm左右夹紧,这时可以用内圆刀自宫卡爪从根部5mm到最外的部分,自宫后用一个外圈夹在卡爪的外面,然后把那凸出的5mm车掉,再加深车掉0.5mm就成,这样自宫出来的卡爪更接近于平常的卡爪夹紧状态,想过去精度应该更好些,不知说错了没有,接受抛砖。

网友:
补充一点:由于夹紧的平面螺纹最接近卡爪的根部,所以小段圆钢夹在卡爪根部5mm处受力最好的部位。还有这段小圆钢要经过精车外圆,直径要比卡盘通孔小点,让它有一点的自由度。

网友:
卡爪跟卡盘的结合处有比较大的空隙

这样的卡盘还有必要费脑筋了么,报废了

小盘我没用过,用过的最小160MM
都是买的二手的,回来磨过后
重复装夹最大的跳动是0.07

网友:
先占个地方,向楼下看高人是如何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 达到报废级别了

还不至于达到到报废级别,等到哪天要报废了准备扔的时候,我首先通知你。

网友:
卡盘爪新的都有间隙,只要是一刀活,爪在歪,活都是正的,图纸要求跳动公差,并且一刀下不来,只有借助辅助胎具才能车正,我车间几台CD6140爪都5,6付,从最早起家的车床早就卖了,只有爪用到现在

网友:
松开三爪,夹持相应厚度的橡胶块,卡爪就能得到正向的预应力了。

网友:
我来说说吧,针对楼主的卡盘我想出了一个办法,看图吧!先把爪卡到预紧的位置塞好垫后再夹里边的圈
我的卡盘间隙没那么夸张:loveliness:

网友:
的确如此,只要工件上要加工的所有徊转面在一次夹持下加工,那么确实和卡盘的状态无关

网友:
不要搞啦

要吗换一个卡盘,要吗继续使用。其实大多数加工没这么严格。
另外我一直认为“误差会在系统内自我抵消”,实际上你用这个不满意的卡盘车外圆,只要车床主轴是好的,最后车的精度一样是很高的。当然前提是不要重复装夹。你的卡盘的缺憾可能就是重复装夹误差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