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指点 非常感谢 静模制作

楼主(2010-12-19):
我现在想做一批如图中所示的静态模型出来
想问下群里的人
制作这么一套模具大概需要多少钱  飞机长30厘米左右 翼展35厘米左右 模具精度要求能显示螺钉孔即可

我的QQ:470564139  望高人指点

网友:
做塑胶的还是金属的呢?

网友A:
如果是塑胶材质的射出产品,要根据你的模型如何拆分来决定。如果要求细节零件丰富,分模琐碎,或者对细节的刻画要求很高的话,势必增加成本。如果只是简单的要求外形,或者至多开一些透明零件(如座舱风挡玻璃,航行灯),那就是另一回事。或者你自己愿意回来以后再做深加工,可以在上注塑机的时候直接打透明的塑胶,回来以后自己遮盖漏喷,贴纸,包装等等,还可以进一步降低成本。以你所说的尺寸,2-3套45#钢模具的价格应该在3、4万以内。当然,如果产量大的话,单个产品的成本还能降低。

网友(2011-12-16):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塑胶材质的射出产品,要根据你的模型如何拆分来决定。如果要求细节零件丰富,分模琐碎,或者对细节的刻画要求很高的话,势必增加成本。如果只是简单的要求外形,或者至多开一些透明零件(如座舱风挡玻璃,航行 ...
看来你是内行啊

网友(2012-04-03):
还是去买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