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谁要一起买.........

楼主(2010-12-19):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732057306
要2架一起买...

网友A:
一次要买二架啊?这飞机看上去不错啊。就是要自己动手去装。

网友B:
这类飞机完成度不高,而且对重量手工精度都有相当高的要求,新手真的不建议买,别说飞,装的不好第一次甩就报废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C:
我不用甩,先用HLG样来飞! 我用了蓝箭,毒蛇 现在轮到MINI了!

网友A:
我是有兴趣的。但是要自己改做的地方太多了。又没有搞过。还真担心一回来就搞坏了。主翼装成多大的角度也不知道。还要自己做加强连接处。不会搞复合材料啊

网友B:
是的,相比木结构的飞机复合材料的要复杂的多,450的价格对于这个小飞机来说也不便宜,对一般的人来说不如买个好点的轻木电滑去,另外楼上的那个,当HLG你也太奢侈了吧?估计你扔了一次就会嫌投掷高度不够了,然后改甩。甩上一次你就知道DLG的魅力在哪里了,嘿嘿

网友D:
youlan师兄是不是你也爱上这DLG了????

网友E:
爱死dl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