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0-12-19):
变频器是松下DV707T1500B ,说明书为http://www.docin.com/p-9525460.html
由于是二手变频器,回来接上直接用的,连接250W三相异步电机,在转速低及高的时候,用手戴手套都能轻松把住使其停止,看坛子里面有兄弟会设置vf曲线,使电机低速时候很有力,不知道怎么设置。
把说明书上传了,希望大侠指导下详细设置步骤,不胜感激

网友:
搬个座跟着一块学:loveliness:

网友:
电机改过了吗?一般低速转矩提升,仅仅提升20%左右,效果不是太明显,也达不到你说的“使电机低速时候很有力”,另外用变频器控制超过基频时,是运行在恒功率模式,转矩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是正常的。

网友A:
估计你的电机星三角还没有转换好

网友:
进来听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的电机星三角还没有转换好

从论坛草包君处买的二手电机,铭牌上面没有写,敢问兄台怎么转换,我买回来直接拧了三跟线上去

网友:
可能是电机没改三角接法,可以问问草包

楼主:
看到8051写的一篇帖子,明天先找个拉马拆我的电机去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FA%2B%C8%FD%BD%C7

网友:
这个在网上随便找个电机星三角转换的线路图,很简单的,不懂的问我,13732310120.

楼主:
感谢楼上诸位兄台,将星形改为三角形,另外将皮带截短了一块,这样电机动力基本能毫无保留传递给床子了,现在低速高速都很有力量了

网友:
可以调转矩补偿

网友:
对啊是星三角接法的问题,星形(Y)接法用于三相380v,三角(△)接法用于三相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