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消息!!!KT象真F14成功试飞(有视频)

楼主(2010-12-19):
http://www.tudou.com/v/2HwLMbndf2k==.html
飞机的配置为:接受机:146IP、GWS2BBMG金属舵机1个、POWER HD9克舵机4个、朗宇2212KV2350电机、APC6*4、1300MAH3S电池、飞机未上起落架全重770克,经过手托试验3/4油门可以悬停,估计推重比为1.2左右。试飞当天天气比较灰所以U1拍摄效果不大好,经过实践证明,按照工作图采用5MMKT板制作基本不用打的调试,注意电池位置不是鸡头靠前而是鸡头第一块隔板前。飞机很好飞的1/2油门可以维持平飞,无副翼全动平尾舵效很缓的(也许是我设置量程的问题40%),转弯半径较大,坡度略小点,降落带点小油保持速度,最大限度地平飞接地略拉杆OK!!!5分钟下来朗宇2212 KV2350电机不烫,电压3.7V最后建议800克以内的我认为2000-2300KV的配6040的桨还是可以的。总结:实践出真知!!!

网友(2011-12-03):
 正好做个参考,谢了

网友(2012-03-16):
发个视频来看看

网友:
又见高kv电机配大桨……  估计是因为电池已经不给力了,供不出足够的电流,电机才不烫。但是这个配置,1300mAH这点容量的电池,基本上也扛不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朗宇2212的配六寸桨很轻松的,而且朗宇的测试数据就是配的6040桨,我用朗宇2212KV2500的配6040。1500MAH飞600来克的飞机很轻松,下来电机,电调都不烫的(这几天天冷电机几呼就微温),电池不温。因为一般就半油门或2/3油门。如果一直全油门估计就吃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