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关于120D02的事情

楼主(2010-12-19):
新买的D02,有点小问题,
1. 有时候对码,舵机对不上码,尾机和油门对的上。 就是油门和尾机有反应,舵机没反应
2. 还有几次, 都对上了,飞机起飞的时候明显机身倾斜, 向前倾斜或者向左倾斜。重新对码后事情解决。
3. 有时候起飞正常,边上放会,起飞又出现第二种情况

有人碰到过哇,啥问题

网友:
三轴的机器,对码的时候要水平放置,一定要很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买的D02,有点小问题,
1. 有时候对码,舵机对不上码,尾机和油门对的上。 就是油门和尾机有反应,舵机没反应
2. 还有几次, 都对上了,飞机起飞的时候明显机身倾斜, 向前倾斜或者向左倾斜。重新对码后事情解决 ...

如2楼所说的,先将机子放在一个水平面再通电,通电后直到电调响两声才能移动机子.

网友:
估计是操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