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悲剧了!居然......唉

楼主(2010-12-19):
今天悲剧了!居然......唉!差点沉船!   还好防沉泡沫起作用,电器的防水还行!没造成太大损失!

楼主:
今天悲剧了!

今天悲剧了!居然......唉!

楼主:
悲剧

悲剧

楼主:
悲剧

看到了吧!电机水冷出水口脱落!!!水直接灌进船舱!回来船舱已浸满水,这种情况越是速度快越往里灌水!!!

楼主:
悲剧

连儿子也觉得爸爸杯具了

网友:
三十的船 三十的电机
是不是水冷套上的胶太少?还是打孔的时候把塑料搞裂了?

网友:
用点AB胶粘一下就好了!LZ配置真是豪华啊! 用海王180A的电调

楼主:
楼上都是火眼!呵呵!

30说这种杯具还重来没发生过!!! 唉!咋杯具总是发生在我手上啊......

网友:
正常啊!
还有螺旋桨切断水管的,电调水管口脱落的。
这些都是正常的。
还有连轴器松了,螺旋桨掉了的。

网友:
6S  不用180A是受不了的 啊

网友:
跑的时候不注意出水状况,  这样的悲剧 迟早还要发生,

楼主:
加速冲回来!才得救

 就是在远处声音突然变了!跑近才看到没出水了!才反应过来出水出问题,但是一停下来就下沉! 再赶紧加速冲回来!才得救

网友:
能回来就不算悲剧啦,应该是万幸才对啊~~~~

网友:
有何损失?
何来悲剧

网友:
不幸中之万幸

楼主:
万幸之后查明原因

万幸之后查明原因!电机水冷套出水接口的铜管氧化层未处理就上胶粘!粗心大意的结果!

网友:
看来以后还得多多注意啊!最好在上胶前打磨下亚克力的粘合面。多谢各位的指正 继续努力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