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楼主(2010-12-19):
怎么把奖按到
电机
上
奖的口太大怎么办

网友A:
找合适的材料做桨适配器,或者轴和轴孔不是很古怪的尺寸也可买现成的桨适配器。问题是细轴的电机直驱粗轴孔的桨,电机很可能过载哦。

网友B:
买与电机轴直径相符的浆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