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用过4旋翼头的大侠!

楼主(2010-12-19):
450旋翼头改为4桨。怎么量螺距?用40a的电调和3800kv的
电机
可以吗?要三轴
陀螺仪
吗?性能好吗?可以3d吗?

网友A:
4桨难就难在调双桨了!!
电调和电机都不变,陀罗最好用三轴,好飞点。
理论上没说不能飞3D,不过现实里真的没见过把4桨做3D动作的。
看见过4桨玩3D的兄弟在后面补充下哈!

网友B:
貌似升力会提升 应该适当降低电机的KV值~~!

网友C:
絶对可3d.大漿難買..因是窄很多的..不需3軸陀螺..每个漿也是幅翼..但動作沒自行收正..需向左飞後回点右才能平飞...漿角每个浆也需量

网友D:
这个有兴趣,搬个小板凳好好听听!
3桨和4桨我都有兴趣
楼下请继续

网友E:
4桨从某方面来说可以延长整机寿命`` 动力方面也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