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ino-lab 韩国进口数码舵机 261HB 是宽频还是窄频 ...
请教: ino-lab 韩国进口数码舵机 261HB 是宽频还是窄频的

楼主(2010-12-19):
我想用 ino-lab 韩国进口数码
舵机
261HB 用作450无副翼的锁尾舵机,但不知是宽频还是窄频的。谢

网友A:
拿普通陀螺仪试一下,正常就是宽频的,只有在一边微动就是窄频喽

网友A:
所有舵机都可以用此方法试是否窄频,嘿嘿

网友B:
我就用这个做锁尾 陀螺是 GY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