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神50尾巴抖的太厉害!

楼主(2010-12-19):
我的风神50sv第一次试飞 尾巴抖的太厉害 一拉油门准备起飞的时候尾巴抖的就像要断掉了一样 拆了大浆转起来也抖 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所有螺丝都打了胶上的很紧

网友A:
 不详细,不敢说原因!尾轴?

楼主:
就说左右摆 大概是那些原因 我都检查

网友B:
陀螺仪感度高了,降低点感度试试

网友:
说下尾巴上用的电子件,还有是不是感度高了。最好有视屏看看,你就这样说不太好判断

网友:
上视频吧~ 不然神仙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网友C:
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抖

楼主:
电子是GY520+MKS980 是左右摆的很厉害 刚想录尾桨就炸了 下星期去飞在录

网友D:
楼主。如果是尾巴左右摇晃,而且感度、舵机摇臂长度合适,那一定是尾桨夹里面的推力球轴承装反了。。。。,有OUT和IN之分。